平衡小车的重心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

楼主(2014-01-03):
如题:新人求大神回复……看论坛上有的人说高一点好,就像手托扫把,有人说低点好,就像不倒翁

网友:
你找根棍子,把配重加在棍子高处和低处试试看,哪个更容易挺住?

网友:
当然是低点好了,飞思卡尔平衡车

网友:
我应该是低一点好,重心低比较稳

网友:
感觉高一点好,可以降低对平衡动作的精度要求

网友:
越低越好啊,能贴近地面就更好了,这样的话不用控制就能站稳,就跟不倒翁似的

网友:
高好,低了没机会给你调整平衡

网友A:
太高太低都不好把,高的话姿态调整更容易,但是加速要慢一些,因为加快了因为重心高,车子就像溜倒一样,下半身滑前面去了,上半身都还没动,太低了的话,加速好加,因为重心离电机近,电机一动就拖着重心走了,但是太低的话,如果身子要倒了,要冲得比高重心更猛才能调整回来。

网友:
还有楼上说不倒翁的,不倒翁那是因为它倾斜了后,有它的大肚皮支撑产生的力矩来保持他不倒的。如果你是小车,当你的小车肚皮都挨着地了,那已经没救了。

网友A:
如果要让小车可以像不倒翁,那需要重心降到轮子的轴以下,并且根据杠杆原理,轮子轴以下的重量要足以翘起轮子轴以上,车子才能不倒翁,但是轮子就只有那么点大,算算需要多少的重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让小车可以像不倒翁,那需要重心降到轮子的轴以下,并且根据杠杆原理,轮子轴以下的重量要足以翘起轮 ...

恩,有道理,不错,学习了
还有个问题,我想做平衡车,但是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要滤波,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弄,要PID,但是具体也不知道,请问该看什么?

网友:
飞思卡尔主办方以前出过平衡车的制作和调试教程,可以找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高太低都不好把,高的话姿态调整更容易,但是加速要慢一些,因为加快了因为重心高,车子就像溜倒一样,下 ...

这位网友能否把你的建议再优化一下,有点听不懂你说的话

不过感觉你在这方面理解比较深,所以希望你能再细说一下

网友:
我的车模电池安装在最下面,核心板的高度没有超过轮子。本身就平衡。

网友B:
我做过两台小的,参加过飞思卡尔,还做过载人的。告诉你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两台小的,参加过飞思卡尔,还做过载人的。告诉你越低越好!

恩恩,经验最重要,谢了~

网友:
肯定低一点好啊

网友C:
重心高低貌似是众说纷纭啊

本人也打算最近DIY个两轮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高低貌似是众说纷纭啊

本人也打算最近DIY个两轮小车

确实是呀,难道会没人研究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呀,难道会没人研究过?

没有研究过的人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

做过飞思卡尔,做过自平衡的人都知道。 越低越好! 这是事实,不用争辩的事实。

越低越好!

网友D:
      重心高了,倾倒时间长,可控制时间变长,易稳定。但是重心高了后恢复力就需要大些,电机要求就要高了。这是对矛盾,需要自己找平衡点。

网友(2014-02-05):
高好,低的话修正起来就像羊癫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心高了,倾倒时间长,可控制时间变长,易稳定。但是重心高了后恢复力就需要大些,电机要求就要高了 ...

真心的。

网友:
这个并不是越低越好更不是越高越好。
不做理论分析只凭经验来做的就像“盲人摸象”,你们的经验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并不全面,没法看到整体。
重心高与低的本质实际上是在讲整车除了轮系(直接和轮轴相连的部分)以外部分的质量中心与轮轴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的高与低是根据小车的设计要求来计算的。
相关考虑因素有:小车最大加速度(也要估计安全越过地面障碍物所需的小车加速度)、最大运行速度时的风阻、电机最大允许电流,每安电流产生的扭矩,电池最大电压,等效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我们想到的主要的就这些了。
可能有坛友会有疑虑,我举个极端情况,当整车除了轮系以外部分的质量中心就在轮轴上时(并且忽略摩擦以及阻尼),根本就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