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LD比FPGA更适合做高精度定时器?

楼主(2014-01-03):
由于要做这个项目,看了一点资料,有说CPLD具有时间可预测性,但是不是很明白,望大侠们给解答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CPLD的延时是可以估算的,但是由于FPGA的硬件结构,导致FPGA的信号延时不好预测和控制,所以CPLD的延时精度比FPGA的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的延时是可以估算的,但是由于FPGA的硬件结构,导致FPGA的信号延时不好预测和控制,所以CPLD的延时精度 ...

那就是要在程序里调整?

网友B:
CPLD结构简单,因此,实现的逻辑简单的话,每个环节的延迟是可以事先计算好的;复杂逻辑照样不好预估,CPLD也有布线捷径;另外,CPLD因为绕的远,某些布线延迟比较大。
FPGA内部构造复杂,布局布线结果有随机性,因此,每个环节的延迟难于预估。

对于给定的某一个工程输出的结果,CPLD和FPGA的各个环节延迟都是可估算的(软件可以提供这些信息);如果要精密的延时控制,FPGA可以通过手工布局布线微调,CPLD没太多可调整的。
具体谁好谁坏,看用途。

网友A:
不过现代的FPGA都集成了PLL,DLL,信号精度已大幅度提高,高端的FPGA的精度可以控制到皮秒(ps)的数量级,和CPLD几乎没两样了

网友:
另外,片子上都标有速度等级,可以参考,不过就算中低端的FPGA的速度也已经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结构简单,因此,实现的逻辑简单的话,每个环节的延迟是可以事先计算好的;复杂逻辑照样不好预估,CPLD ...

受教受教,我就是要做个高精、高稳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现代的FPGA都集成了PLL,DLL,信号精度已大幅度提高,高端的FPGA的精度可以控制到皮秒(ps)以内,和CPLD ...

受教,谢谢!

网友C:
做个定时器你干嘛关心芯片内部时钟到时钟的延迟?
我觉得更应该关心的是时钟源的稳定性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定时器你干嘛关心芯片内部时钟到时钟的延迟?
我觉得更应该关心的是时钟源的稳定性和精度。 ...

时钟源也要用高稳的,初步定是用铯钟,我在考虑是主控使用CPLD还是FPGA

网友:
曾经看过一幅图,fpga里面的连线长短不同延时时间也不同,有时候会差几个ns

网友D:
高精度?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精度? 多少?

————10e-8

网友E:
这么高精度,到底能不能做到啊!
虽然我不懂FPGA,CPLD,但是我觉得楼主你是无知者无畏啊!10e-8这个级别的,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吗?你不会才收别人几千块吧

网友:
编译完成后Quartus II 会在输出的LOG信息中提示延迟了多少,只对IO口有效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精度,到底能不能做到啊!
虽然我不懂FPGA,CPLD,但是我觉得楼主你是无知者无畏啊!10e-8这 ...

任务任务……

网友(2014-05-15):
同步时钟就准确

网友:
单位是秒?
那精度就是10ns,这个困难的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