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自己的登录历史,这几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3):
winCE是什么?IE4.0是怎么回事?
58和218开头的IP应该没问题,117那个IP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移动基站的IP?

58是公司IP,万一是我的密码被盗了,难道是同事干的?太匪夷所思了。

网友A:
咦,这个是怎么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这个是怎么查的?

亲,这个是百度的登录历史。不难找的。

别忘了回答问题呀。
最困扰我的是winCE的那个登录,还是公司IP。担心啊。

关键是,我没有windows的小型设备,唯一登录工具是公司的笔记本。

网友:
同感,我也被登录了两次,都是重庆的IP,用的系统是XP,我一直家用的都是WIN7,似乎还是做什么推广的,网上的不明来历软件要少用,防火墙一定要安装啊

网友B:
WINCE 应该是微软的系统的手机登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E 应该是微软的系统的手机登录的吧....

奇怪之处就在这里。         IE的版本也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之处就在这里。         IE的版本也很奇怪。

WINCE 肯定是用比较老的IE版本呀,正常的

网友C:
可能检测错误了吧,我的百度账号一直都是在XP下用Sogou浏览器登陆的。结果查询的记录除了最近的一次记录是正确的以外,其他的都显示用IE8/Win7登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检测错误了吧,我的百度账号一直都是在XP下用Sogou浏览器登陆的。结果查询的记录除了最近的一次记录是 ...

你这么说也对。
IP没错应该就不会有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