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10原理图重新更新PCB后,部分已放好的元件被重新加...

楼主(2014-01-03):
PCB本来已经布好局和布好线,由于一些netlable需要相互换一下位置,然后就更改了原理图再update过去,发现部分元件被删除然后再重新加载了,最重要的是位置跑到了板框外面! 布好的局顿时又凌乱了....无语得很。 多次操作发现每次都是同样的元件被重新加载。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在PCB里点击project->Componet Links,根据提示,把原理图和PCB里的元件配对好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里点击project->Componet Links,根据提示,把原理图和PCB里的元件配对好就没问题了。 ...

果然有效。非常感谢!
我只是把第一和第二个框中的全部元件都移到了第三个框中,然后重新原理图UPDATE,发现有些元件换了位置,比如是这个模块的电阻,出现了在另一个模块中。又要重新布局,这样正常不?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正常。无论是原理图还是PCB,放置新元件或者粘贴元件,系统都会随机分配一个ID号……原理图和PCB之间就靠这个ID号来配对。你在原理图里剪切、粘贴元件,两边就乱套了,只能通过我提出的那个方法来手工配对,再进行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无论是原理图还是PCB,放置新元件或者粘贴元件,系统都会随机分配一个ID号……原理图和PCB之间就靠这 ...

谢谢 真的非常管用。哈

网友(2014-06-17):
遇到同样问题,查到这个帖子,顺利解决问题。
感谢mhw,感谢论坛!

网友(2014-09-17):
引用 网友A:
在PCB里点击project->Componet Links,根据提示,把原理图和PCB里的元件配对好就没问题了。 ...

怎么查看网络的

网友(2018-03-06):
其实可以全选剪切在贴贴就能复位Unique id了
还可以工具-转换-复位唯一id

网友(2018-04-10):
这次用上了,感谢!

网友:
一直用8楼的第一个方法

网友:
刚好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