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542做5V升压,带低负载负载后自关断

楼主(2014-01-03):
3.3V升5V,当带15欧姆负载时,芯片打开3~5 秒后自关断。
为摸出芯片发热

网友A:
能上个电路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个电路图么?

网友B:
楼主把手册传上来啊。芯片自动关了。看芯片内部有什么保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手册传上来啊。芯片自动关了。看芯片内部有什么保护啊。。

网友:
你选择的频率是1.3M,  将电感改为1~2uH试试   或者直接将7脚接地试试
同时再检查一下  主要环路是不是太远了 , 频率太高 环路太长无法带载     有这种情况发生
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的R19估计得改小点  ,10K吧。
我能想到就是这样,  这个IC没用过。具体不清楚了

网友B:
看了一下数据手册没发现什么错误。。那个R14可以不加。手册上说到Vin大于6V才需要加那个电阻。。

测下上电之后各点波形,尤其输入电压是否跌落。。

网友:
还有一点。增加软启动电容。看有效果么。。有条件可以测下电感的电流波形看电感是否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数据手册没发现什么错误。。那个R14可以不加。手册上说到Vin大于6V才需要加那个电阻。。

测下上电 ...

输入电压是在跟着跌落,这块电被谁消耗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在跟着跌落,这块电被谁消耗了呢

你看数据手册。上写的输入电压最小2.5V。看你的电压是否跌落到这个值。。

只能增强你输入电源的能力了。。或者你换个大的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在跟着跌落,这块电被谁消耗了呢

被你负载耗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数据手册。上写的输入电压最小2.5V。看你的电压是否跌落到这个值。。

只能增强你输入电源的能力了。 ...

跌落到2.5V,,,
可是还在继续跌跌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