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IAR 怎么配置系统时钟(已解决)

楼主(2014-01-03):
本人小白,看来半天KE02的datasheet,结果没办法啊,感觉不如ST的直观易懂。
datasheet里面有关于时钟配置的描述,可根本没给出计算方法(也可能是我没找到)。
以下面这段代码为例:

Example: 20.5.1.1 FEI mode initialization routine
/* the following code segment demonstrates setting ICS to FEI mode generating 36MHz bus*/
ICS_C2 = 0x00; /*BDIV=0, no prescalar
ICS_C1 = 0x04; /*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to FLL */
ICS_C3 = TRIM_VALUE_35.15625KHZ; /* FLL output 36MHz */
/* the following code segment demonstrates setting ICS to FEI mode generating 4.5MHz bus*/
ICS_C2 = 0x60; /*BDIV=3, prescalar = 8 */
ICS_C1 = 0x04; /*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to FLL */
ICS_C3 = TRIM_VALUE_35.15625KHZ; /* FLL output 4.5MHz */

通过设置ICS_C2和ICS_C3来设置FLL output ,再看ICS_C3的描述(见图片),我看了半天不知道FLL output 4.5MHz和 FLL output 36MHz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有哪位大神知道?

谁能系统的讲一下KE02的时钟应用啊,能有例程最好。

以上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原谅我是个小白吧

网友A:
你好,欢迎你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给你讲一下时钟系统,根据系统图走,你会觉得很容易理解,KE02的时钟系统是很简单的,因为只有FLL,没有PLL。系统图如下:

就拿你说的例子为例,
FEI 模式,指的是FLL使能,FLL的时钟来源为内部时钟。
1:
/* the following code segment demonstrates setting ICS to FEI mode generating 36MHz bus*/
ICS_C2 = 0x00; /*BDIV=0, no prescalar
ICS_C1 = 0x04; /*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to FLL */
ICS_C3 = TRIM_VALUE_35.15625KHZ; /* FLL output 36MHz */
这段配置的计算为:
ICSOUTCLK=35.15625KHZ *1024 =36MHZ

2:
/* the following code segment demonstrates setting ICS to FEI mode generating 4.5MHz bus*/
ICS_C2 = 0x60; /*BDIV=3, prescalar = 8 */
ICS_C1 = 0x04; /*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to FLL */
ICS_C3 = TRIM_VALUE_35.15625KHZ; /* FLL output 4.5MHz */

同样是FEI模式,
则这段配置的计算为:
ICSOUTCLK=35.15625KHZ *1024/8 =4.5MHZ

您理解了吗?
如果还有不理解的地方,欢迎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欢迎你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给你讲一下时钟系统,根据系统图走,你会觉得很容易理解 ...

ICS_C3寄存器用来配置TRIM:ICS_C3= TRIM_VALUE_35.15625KHZ;这句中
把TRIM_VALUE_35.15625KHZ 这个数值写入寄存器,那么又是怎么计算得出 IRC = 35.15625khz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S_C3寄存器用来配置TRIM:ICS_C3= TRIM_VALUE_35.15625KHZ;这句中
把TRIM_VALUE_35.15625KHZ 这个数值 ...

这个值是芯片内部自动trim的,你只要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推一下就知道自己要多少了。
只要这个值在31.25-39.0625KHZ之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是芯片内部自动trim的,你只要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推一下就知道自己要多少了。
只要这个值在31.25-39. ...

比如说,我想要用内部的时钟得到系统时钟为20Mhz,那么假设设置ICS_C2为2分频,即FLL的输出需要达到40Mhz,同样设置ICS_C1为1024倍,
那么我要怎么计算出应该给ICS_C3的赋什么值?
我找不到计算方法,或许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想要用内部的时钟得到系统时钟为20Mhz,那么假设设置ICS_C2为2分频,即FLL的输出需要达到40Mhz, ...

那你就倒推啊:40M/1024=39.062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倒推啊:40M/1024=39.0625Khz。

我能计算出来是39.0625Khz,可这个值是可以直接写进ICS_C3这个寄存器吗?给寄存器赋浮点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计算出来是39.0625Khz,可这个值是可以直接写进ICS_C3这个寄存器吗?给寄存器赋浮点数? ...

稍等,我给你找点资料!

网友A:
请查看这个帖子中: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28-1-1.html
时钟上篇,在第3页讲如何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这个帖子中: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28-1-1.html
时钟上篇,在第3页讲如何trim。 ...

这个文档我看过了,里面讲的是用CodeWarriror10.3配置的,并没有给出计算的方法,也没有讲用户自己怎么用代码去配置?难道用IAR 和J-LINK没办法进行时钟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这个帖子中: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28-1-1.html
时钟上篇,在第3页讲如何trim。 ...

还没上班?

网友A:
上班啦,哈哈!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计算的,你稍等下,上次下班急,没来得及回你。
待会我在我板子上再检查一遍,确保可以执行,然后把方法告诉你。
稍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班啦,哈哈!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计算的,你稍等下,上次下班急,没来得及回你。
待会我在我板子上再检查 ...

老大,测试好了吗?
你先把计算方法告诉我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测试好了吗?
你先把计算方法告诉我也行啊

不好意思,回复你回复迟了
你需要这样做。
1,读出你的ICS_C3的值,这个值对应的就是31.25khz,我读出来是0x80。
2,SCTRIM的每个位(步长)就等于31.25K*0.002=0.0625.
3,算你想要的频率需要增加多少个步长。
4,加上你读的ICS_C3的值就是你的目标trim值。
C3变大则频率变小,即周期变长。
C3变小则频率变大,即周期减小。

OK,然后你就把这个值填到ICS_C3中。
你可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你回复迟了
你需要这样做。
1,读出你的ICS_C3的值,这个值对应的就是31.25khz,我读出来 ...

谢谢freescale FAE 的支持,经过测试,这个方法不能准确的得到期望的值,IRC是一个闭环设计,每个芯片的RC都不一样,用户自己用代码调整,无法做到闭环调整,所以精度达不到。
建议使用出厂校正的31.25KHZ,这样系统时钟最高可以达到16MHZ.

经过测试,使用内部时钟,经过FLL得到16Mhz的主频,配置RTC,使能中断,在中断中翻转IO口(频率1KHZ),经过示波器观察发现,实际的翻转一次大概994us,即有6us的误差,
对比datasheet,内部时钟的精度为1.5%,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误差在设计误差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freescale FAE 的支持,经过测试,这个方法不能准确的得到期望的值,IRC是一个闭环设计,每个芯片的RC都 ...

这个计算方法还是有点问题,我这边也在测试。
回头我找到准确方法再告诉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freescale FAE 的支持,经过测试,这个方法不能准确的得到期望的值,IRC是一个闭环设计,每个芯片的RC都 ...

先给你一篇应用笔记,你可以先看看。

网友(2014-08-27):
好资料正在看这个。

网友B(2014-11-03):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你回复迟了
你需要这样做。
1,读出你的ICS_C3的值,这个值对应的就是31.25khz,我读出来 ...

我用KE02开发板实验了一下,读到的初值是0x8D,
那么要想得到40M的主频,应该是40M/1024=39.0625KHz
那么步长应该要加 (39.0625-31.25)/0.0625=125个步长,16进制即0x7D,
所以ICS_C3应该赋值为0x10。
而我实际用IO口翻转测试频率非常不稳定啊。

网友:
很好的时钟实践操作帖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KE02开发板实验了一下,读到的初值是0x8D,
那么要想得到40M的主频,应该是40M/1024=39.0625KHz
那么 ...

这样按步长算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的FRDM-KE02的板子,你可以直接用PEtrim到39.0625Khz
具体方法看这个贴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833-1-1.html

网友C(2014-12-11):
引用 网友A:
你好,欢迎你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给你讲一下时钟系统,根据系统图走,你会觉得很容易理解 ...

你好
1、那个1024 是怎么个回事呢。能指出在文档的哪里吗?
2、 KE02_SC 设置的BUS_CLK 是多少呢
3、BUS_CLK 是在这里设置的吗?
void FEI_to_FEE(void)
{
        /* assume external crystal is 8Mhz or 4MHz
         *
         */
        /* enable OSC with high gain, high range and select oscillator output as OSCOUT
         *
         */
        OSC_CR = OSC_CR_OSCEN_MASK
        | OSC_CR_OSCSTEN_MASK         /* enable stop */
#if defined(CRYST_HIGH_GAIN)
        |  OSC_CR_HGO_MASK                 /* Rs must be added and be large up to 200K */
#endif
#if  (EXT_CLK_CRYST >=4000)
        | OSC_CR_RANGE_MASK
#endif
        | OSC_CR_OSCOS_MASK;                /* for crystal only */
#if defined(IAR)
        asm(
                "nop \n"
                "nop \n"
        );
#elif defined(__MWERKS__)
        asm{
                nop
                nop
};
#endif
        /* wait for OSC to be initialized
         *
         */
        while(!(OSC_CR & OSC_CR_OSCINIT_MASK));

        /* divide down external clock frequency to be within 31.25K to 39.0625K
         *
         */

  #if (EXT_CLK_CRYST == 8000)||        (EXT_CLK_CRYST == 10000)
          /* 8MHz */
         ICS_C1 = ICS_C1 & ~(ICS_C1_RDIV_MASK) | ICS_C1_RDIV(3);        /* now the divided frequency is 8000/256 = 31.25K */
  #elif (EXT_CLK_CRYST == 4000)
          /* 4MHz */
         ICS_C1 = ICS_C1 & ~(ICS_C1_RDIV_MASK) | ICS_C1_RDIV(2);        /* now the divided frequency is 4000/128 = 31.25K */
  #elif (EXT_CLK_CRYST == 16000)
          /* 16MHz */
         ICS_C1 = ICS_C1 & ~(ICS_C1_RDIV_MASK) | ICS_C1_RDIV(4);        /* now the divided frequency is 16000/512 = 31.25K */

  #elif (EXT_CLK_CRYST == 20000)
          /* 20MHz */
          ICS_C1 = ICS_C1 & ~(ICS_C1_RDIV_MASK) | ICS_C1_RDIV(4);        /* now the divided frequency is 20000/512 = 39.0625K */

  #elif (EXT_CLK_CRYST == 32)
          ICS_C1 = ICS_C1 & ~(ICS_C1_RDIV_MASK);
  #else
          #error "Error: crystal value not supported!\n";
  #endif

        /* change FLL reference clock to external clock */
        ICS_C1 =  ICS_C1 & ~ICS_C1_IREFS_MASK;

        /* wait for the reference clock to be changed to external */
#if defined(IAR)
        asm(
                "nop \n"
                "nop \n"
        );
#elif defined(__MWERKS__)
        asm{
                nop
                nop
};
#endif
        while(ICS_S & ICS_S_IREFST_MASK);

        /* wait for FLL to lock */
        while(!(ICS_S & ICS_S_LOCK_MASK));

[color=Red]        /* now FLL output clock is 31.25K*512*2 = 32MHz                                                                //这里提示32MHZ 是怎么来的呢
         *
         */[/color]
        if(((ICS_C2 & ICS_C2_BDIV_MASK)>>5) != 1)
        {
                ICS_C2 = (ICS_C2 & ~(ICS_C2_BDIV_MASK)) | ICS_C2_BDIV(1);
        }
        /* now system/bus clock is the target frequency
         *
         */
        /* clear Loss of lock sticky bit */
        ICS_S |= ICS_S_LOLS_MASK;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1、那个1024 是怎么个回事呢。能指出在文档的哪里吗?
2、 KE02_SC 设置的BUS_CLK 是多少呢

1024是用设置倍频的。看6楼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24是用设置倍频的。看6楼回复。

文档那页呢。

网友D:
39.0625Khz是内部振荡器频率,这个前面回复中有配置过程。要通过PLL电路得到40m的主频,则倍频需要设为1024。哪页就不知道了,自己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39.0625Khz是内部振荡器频率,这个前面回复中有配置过程。要通过PLL电路得到40m的主频,则倍频需要设为10 ...

我看这个KE02_SC使用的是外部时钟。。。好像不用去配置ics_s3这个。。
我在仔细看看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39.0625Khz是内部振荡器频率,这个前面回复中有配置过程。要通过PLL电路得到40m的主频,则倍频需要设为10 ...

这段是提示FLL超频1024倍吗?有点读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