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的地跟大地连,里面的电路板的直流地到底要不要连...

楼主(2014-01-03):
RT。。
网上有的说要接一起,有的说不要接一起。
坛子里有经验的告诉下。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要看你设备的工作环境,里面的电路功能,外壳是否有接地。
如果外壳没接地,接一起了,人带着静电摸上去怎么办,万一里面的供电相对大地有很高的共模电压,接上去了人摸着壳子又怎么办。。

网友A:
一般上不要连,用大电阻跟小电容并联后连接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上不要连,用大电阻跟小电容并联后连接到地。

这是什么目的?

楼主:
现在,我客户让我把我做的夹具外壳接大地,但是他的产品是接的直流地,
产品放在夹具上的,虽然夹具表面氧化了,但是迟早会碰一起的。

网友A:
可以防止静电在外壳上累积,也不会把其他干扰通过外壳进入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防止静电在外壳上累积,也不会把其他干扰通过外壳进入到设备

谢谢啦!

网友B:
你这个设备要不要过端口耐压试验?过的话就不能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设备要不要过端口耐压试验?过的话就不能连。

这倒是不用,但是需要静电测试。
上次看到过,简简单单测外壳跟大地短不短的,貌似静电测试不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对,确实不是这么做的。只需要做静电的话,你接不接外壳都没关系,过静电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接地良好,二是结构做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确实不是这么做的。只需要做静电的话,你接不接外壳都没关系,过静电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接地良好,二 ...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C:
冷地和热地,哈哈,我当时也蛋疼了好久,其实最好通过一个RC阻尼把它们接起来,要不后级电路处理不好的话,一有静电,啪,单片机复位,对于工业产品来说,时不时的复一下位是很蛋疼的,如果要过型式试验,要求就更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冷地和热地,哈哈,我当时也蛋疼了好久,其实最好通过一个RC阻尼把它们接起来,要不后级电路处理不好的话, ...

RC阻尼,求指教。

网友E:
金属机壳的属于I类设备,它的外壳是需要接到插座上的地线的。要不然会比较危险。
另外,你的板子的直流地是需要和机壳接在一起的。因为在一般的开关电源里面。它的PE(外部地)也是和低压侧的GND连在一起的。
而且开关电源有Y电容(各接在零线、火线与PE之间,所以Y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X电容和Y电容都是用来减小EMI的。所以过型式试验的时候肯定会要有这2个东东。但是在安全测试的时候,又需要零线、火线分别对端口打高压(有1KV、3KV 打一分钟)看其漏电流大小。 而这时候如果Y电容容量过大又会影响到耐压测试。
一下扯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机壳的属于I类设备,它的外壳是需要接到插座上的地线的。要不然会比较危险。
另外,你的板子的直流地是 ...

好的。谢谢。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C阻尼,求指教。

先了解一下有关"地"的知识吧

网友F:
防止生锈就-48V,你看看通信的好多设备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4-05-21):
引用 网友F:
防止生锈就-48V,你看看通信的好多设备都是这样的!

看过-48v的使用,这个和防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我是用一个10NF/630V接的外壳。感觉良好。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C:
冷地和热地,哈哈,我当时也蛋疼了好久,其实最好通过一个RC阻尼把它们接起来,要不后级电路处理不好的话, ...

你好,最近我也遇到了静电造成单片机复位的现象,,后来我用TVS接的地和壳,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