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仿真器后,打开CCS就蓝屏

楼主(2014-01-03):
刚刚装上SEED-XDS560USB,装上驱动,连上仿真器以后,把CCS Setup中选择F2812 XDS560 Emulator,然后打开CCS3.3,就会出现蓝屏。苦恼啊,怎么回事这?

网友A:
仿真器我觉得还是瑞泰的靠谱点···

网友B:
没装什么USB总线监控之类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什么USB总线监控之类的软件?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我觉得还是瑞泰的靠谱点···

仿真器应该是可以用的。别人都能用

网友C:
用的win7吧 win7经常性的蓝屏  xp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公司电脑是不是加了加密软件了

网友:
开发TI的DSP只能用CCS吗

网友D:
多半是仿真器的USB驱动导致电脑蓝屏的,28335可以用XDS100V2啊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 ... .d21.OSBb2E&v=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win7吧 win7经常性的蓝屏  xp没有出现过问题

是的,我的就是win7,经常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仿真器的USB驱动导致电脑蓝屏的,28335可以用XDS100V2啊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