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怎么不是脉冲波呢??

楼主(2014-01-03):
今天新焊的单片机板子,不工作。用示波器测量SDS2102怎么不是脉冲波呢??

网友A:
本来就是正弦吧。你说的脉冲是什么脉冲,方波?

楼主:
有波形应该就是已经起振了!!不过不是脉冲波,有点奇怪啊!!!

网友B:
就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C:
你的100MHz带宽不够,测量10M方波就是这样了

网友D:
如果是无源的,是正弦波,如果有源的,也不是正宗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正弦吧。你说的脉冲是什么脉冲,方波?

晶振就应该是方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样子啊

为什么?11.0592M的晶振应该是脉冲才对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测的单片机引脚还是测的有源晶振。如果是单片机引脚应该就是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100MHz带宽不够,测量10M方波就是这样了

那得多少啊???200M??还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无源的,是正弦波,如果有源的,也不是正宗的方波

无源和有源有什么区别?晶振不是就是输出脉冲波吗???测到的波形却不是!!不是正弦波,也不是方波!占空比好像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测的单片机引脚还是测的有源晶振。如果是单片机引脚应该就是正弦。 ...

测的是晶振。

网友E:
啥时候晶振的波形变成了方波了,,,还没见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时候晶振的波形变成了方波了,,,还没见过呢

那应该是什么波形?难道我的概念错了??

网友A:
用的是需要单独供电的那种晶振的话,应该是什么波形的都有,有正弦的有方波的应该还有其他波形的。

网友:
波形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100MHz带宽不够,测量10M方波就是这样了

请注意看楼主位截图,采样率是2Gs/s,应该说11.0592MHz的波形小菜一碟。
我估计是用的探头1x挡测量的。
应该用10x挡,带宽比1x的大。

网友F:
我怎么记得,10X挡是会衰减的,那带宽必然就没有1X的大

网友G:
晶体和晶振是两个东西

前者通常2个引脚,无源,两脚都要接到MCU上,测量得到正弦波,与单片机内部电路结合才能得到最终工作用的方波
后者通常4个引脚,包括vcc与gnd,其中一个引脚直接输出方波,接入单片机即可,当然测量到的也就是方波了~

ps:如果确定你用的是晶振,注意测量时的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H:
其实方波是最难的,频率最丰富,正弦波是最单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时候晶振的波形变成了方波了,,,还没见过呢

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需要单独供电的那种晶振的话,应该是什么波形的都有,有正弦的有方波的应该还有其他波形的。 ...

恩恩,有点明白了,有源和无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体和晶振是两个东西

前者通常2个引脚,无源,两脚都要接到MCU上,测量得到正弦波,与单片机内部电路结合 ...

谢谢指点。了然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I:
#19正解。。。。。

明白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方波是最难的,频率最丰富,正弦波是最单纯的。

最难测?为什么

楼主:
恩恩,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感觉还可以。。

不过还是觉四四方方的更好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记得,10X挡是会衰减的,那带宽必然就没有1X的大

10X档在插头那边有个可调的补偿电容,就是补偿高频衰减的。

网友K:
看了19L,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19L,长知识了

恩,一看就是高手啊!!!

网友L:
本来就是正弦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本来就是正弦波吧!!

恩恩,高手已经和解答了!!

楼主:
今天去找鼎阳给我升级了下,还有新的功能呢,不多说,先上图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得多少啊???200M??还是多大??

无源晶振的波形,即使用500M带宽的示波器测也是接近正弦波。有源晶振输出是很接近方波。

网友N:
引用 网友J:
10X档在插头那边有个可调的补偿电容,就是补偿高频衰减的。

调到什么时候为准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调到什么时候为准呢?
谢谢。

示波器有个CAL端子,是内部产生的1kHz方波,探头钩上去调到最“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无源晶振的波形,即使用500M带宽的示波器测也是接近正弦波。有源晶振输出是很接近方波。

500M的话,应该很贵吧!!!!!

网友:
本来就是正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M的话,应该很贵吧!!!!!

有十来万的(国产)也有几十万的(像泰克、安捷伦)

网友:
无源是正弦,有源有方波的正弦两种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记得,10X挡是会衰减的,那带宽必然就没有1X的大

示波器探头×10档带宽远大于×1档。比如普源标配的一款探头,×1时带宽是DC~7MHz,×10时带宽是DC~150MHz。

楼主(2014-02-10):
看不到图片吗???刷新一下呗!!!

楼主:
这是买的那台机器

要是4通道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