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锂电池电压和电量的装换表

楼主(2014-01-03):
求一个锂电池电压和电量的装换表。谢谢

网友:
电压跟电量可以转换?粗略的吧。就按3.6V为0电量,做线性的也行。

网友:
根据电池厂家提供的曲线就出来了

网友:
额,电压怎么与电量挂钩哇

网友:
恒流放电,标记时间,电压曲线

网友(2014-11-18):
直接看规格书,里面一般都有放电曲线的

网友:
每个电池都略有差别的,3.6V是平台电压,测试一下电压从3.0V~4.2V的电量变化,然后查表,而且要定期校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