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8 adc采样电流大小

楼主(2014-01-03):
    请问,atmega8  adc采样电流大小最小是多少呢?限流电阻如何选取呢?
    电路图如下所示:vcc_dj是需要测量的电压,比较高,所以采用了分压的方式。采用的AD是stm32的片内AD,直接将分压连接到处理器AD 端口。实际测试发现,分压电阻比较大时,测量的电压不对。分压电阻减小时可以,但会增加功耗。请问分压电阻如何解选择呢?

网友:
啥叫采样电流?

楼主:
就是ad采集的时候,输入IO口的电流。如果限流电阻太大,电流会比较小呀~   担心电流小的时候采集的电压不对~

网友A:
看来LZ没理解电流是怎么采样的

网友B:
至少得加前置运放才可控吧,电流直接进IO口很多参数不可控啊,因为你不知道IO内部具体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得加前置运放才可控吧,电流直接进IO口很多参数不可控啊,因为你不知道IO内部具体的细节。 ...

嗯嗯,有道理~

网友C:
AD是高阻输入, 理想高阻是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没理解电流是怎么采样的

电路图如下所示:vcc_dj是需要测量的电压,比较高,所以采用了分压的方式。采用的AD是stm32的片内AD,直接将分压连接到处理器AD 端口。实际测试发现,分压电阻比较大时,测量的电压不对。分压电阻减小时可以,但会增加功耗。请问分压电阻如何解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是高阻输入, 理想高阻是开路.

    见上一层楼,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ad采集的时候,输入IO口的电流。如果限流电阻太大,电流会比较小呀~   担心电流小的时候采集的电压不 ...

这个不叫采样电流,这个有的AD直接给出输入电流,有的则是以输入阻抗的形式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叫采样电流,这个有的AD直接给出输入电流,有的则是以输入阻抗的形式给出 ...

    今天找了下mega8的手册,没找到AD相关的输入阻抗和电流的说明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找了下mega8的手册,没找到AD相关的输入阻抗和电流的说明呢~

看来你就没认真看手册了,手册上是有的,自己看去,在电气特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就没认真看手册了,手册上是有的,自己看去,在电气特性部分

找到,典型100M,挺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