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是这样的    我现在实现了按键控制12864不同显示,我想在不同按键时候调用中断来实现IO口的简单取反,应该怎么插入呢,主程序如下,其中的SWITH语句里的display()就是相关12864的显示部分,想调用的中断如后面程序   最终的功能就是按键显示同时IO口实现取反(一定是要用定时中断方式)。片子用的89S52
void main()
{   //main start

P0=0xf0;
if((P0&0xf0)!=0xf0)
delay20ms();
if((P0&0xf0)!=0xf0)
{P0=0xfe;
switch(P0)
{
case 0xee:display(1);break;
case 0xde:display(2);break;
case 0xbe:display(3);break;
case 0x7e:display(4);break;
}
P0=0xfd;
switch(P0)
{
case 0xed:display(0);break;
}

}
}

中断部分
void inter()
{
TMOD=0x00;
TH1=0xf9;
TL1=0x18;
EA=1;
ET1=1;
TR1=1;
while(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1=0xf9;
TL1=0x18;
P20=~P20;

}

网友A:
楼主的标题太笼统了,不能说出帖子的内容。还是改一改吧。长一点没关系

网友B:
中断里面有while(1);  真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标题太笼统了,不能说出帖子的内容。还是改一改吧。长一点没关系

额  我感觉还是很清楚的额,主函数里面的都是按键控制LCD显示的,LCD显示也是子函数,已经实现,现在想如何调用中断中断子函数夹在哪里呢,我试了夹在case xxx:inter();。。。。。。。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我感觉还是很清楚的额,主函数里面的都是按键控制LCD显示的,LCD显示也是子函数,已经实现,现在想如 ...

我之前大概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楼主这个帖子的标题没有能够说清楚帖子的内容
楼主参考一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23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大概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楼主这个帖子的标题没有能够说清楚帖子的内容
楼主参考一下http://ww ...

这个是的  貌似改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面有while(1);  真吓人

真没见过中断可以这样用的。。。

实现lz的功能应该使用轮询结构,不该使用中断结构。

即是轮询按键,当按键符合要求,就取反那管脚。

网友:
按键?定时器中断?你的程序跑起来 IO一直在变化的,你可以在while(1)里面执行一个判断按键的程序,可以实现通过定时器修改IO。
或者你可以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面加按键判断语句来if(按键1按下){修改IO} if(按键2按下){修改IO}
你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楼主是思路乱了 不知道他要问什么!

网友:
语文老师死得早。

楼主:
已经解决,他们理解不了还瞎说我思路乱擦   就给你了  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