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24系列读写SST25VF016B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4-01-03):
    最近在用PIC24E32EP204读写SST25VF016B的研究,发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有哪位正好看到此贴,也同时用过的,望不吝赐教,不甚感激!
    废话少说,转入正题如下:
    我看过SST25VF016B的资料,有两条命令读操作:03H和0BH,其中0BH的读取频率可达80MHz(有些资料说是50MHz,反正不管!),但我用IO口模拟SPI方式读SST25VF016B,感觉频率达不到50MHz,最多不过260KHz,差一大截,怎么回事?难道我的理解有错,请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也不要怀疑我程序的正确性,很多我都是参考网站的官方资料编写的!但就是不能让频率达到50MHz!后来,我估计可能要用PIC24的芯片内部SPI模式来读取SST25VF016B,但由于这个PIC24的SPI模式没搞懂,一直没试,如果有人用过,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再者,就是PIC24可以用锁相环PLL将频率倍到最大为120MHz,但我用示波器测试,好像单周期指令的执行频率也达不到120MHz,怎么回事?
   呵呵,请大家看到,帮我分析分析,先谢了!!!!

网友:
模拟方式当然速度上不去了,肯定要用硬件SPI才能提高速度。我没用过PIC,后面两个不知道,多看看手册肯定能做出来的

网友:
void pic_flash_init(void)
{
        volatile CPU_INT16U regtmp;

        /* Config ss1 pin --- rb2 */
        TRISG &= ~((CPU_INT16U)0x1 << 9);        /* PORTG.9 set output */
        PORTG |= (CPU_INT16U)0x1 << 9;                /* invalide chip selcet */

        /************************************/
        regtmp = 0; /* SCK1 and SDO1 as spi function pins ,8 bits */

        regtmp &= ~((CPU_INT16U)0xf << 6);        /* SPI mode 0 */
        regtmp |= SPI_CON1_SPRE_1;
        regtmp |= SPI_CON1_PRE_1;                /* master clock = Fcy / 2 / 1 = 8M */
        regtmp |= SPI_CON1_MASTER;                /* SPI master mode */

        SPI2CON1 = regtmp;

        regtmp = 0;
        regtmp &= ~((CPU_INT16U)0x1 << 6);        /* Clear Receive Overflow Flag bit */
        regtmp |= (CPU_INT16U)0x1 << 15;        /* Enables module and configures SCKx, SDOx, SDIx and SSx  as serial port pins */
        SPI2STAT = regtmp;
}

static void _pic_flash_send_data(CPU_INT08U wdata)
{
        volatile CPU_INT16U regtmp;

          do
        {
                regtmp = SPI2STAT;
                regtmp &= SPI_STAT_SPITBF;
        }while(regtmp == SPI_STAT_SPITBF);        /* buffer is full */
        SPI2BUF = (CPU_INT08U)(wdata & 0xff);

          do
        {
                regtmp = SPI2STAT;
                regtmp &= SPI_STAT_SPIRBF;
        }while(regtmp != SPI_STAT_SPIRBF);        /* buffer is empty */
        regtmp = SPI2BUF;
}

static CPU_INT08U _pic_flash_read_data(void)
{
        volatile CPU_INT16U regtmp;

          do
        {
                regtmp = SPI2STAT;
                regtmp &= SPI_STAT_SPITBF;
        }while(regtmp == SPI_STAT_SPITBF);        /* buffer is full */
        SPI2BUF = 0;

          do
        {
                regtmp = SPI2STAT;
                regtmp &= SPI_STAT_SPIRBF;
        }while(regtmp != SPI_STAT_SPIRBF);        /* buffer is empty */
        regtmp = SPI2BUF;

        return (CPU_INT08U)(regtmp & 0xff);
}

以上三个是我在protues上仿真,使用SPI控制器操作FLASH的基本接口。对于FLASH的读写操作使用上面两个读写操作按照FLASH手册组合即可。

网友(2014-04-16):
指令周期是Fosc/2,120M系统时钟,指令周期16.7ns,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