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pld+saa7111+cc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1-04):
前段时间看到了这个东西,研究了很久都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过来问问大家,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我看到网上卖的ccd摄像头出来三根线,两个是电源,一根是模拟(没有问题吧?)。
问题:这个模拟信号,怎么知道是那一个像素点的?怎么知道是移到下一个像素点?移动的像素点是是从左到右然后再从上到下,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是不是所有的ccd都一样?我看都是三根线。
在saa7111方面,是不是就是初始化以后,就自动读取模拟信号,然后换成数字信号,其他的什么不做?
cpld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可能问题描述的不清晰,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模拟的一般都是CVBS信号吧。

网友(2014-03-31):
saa7111输出的模拟视频信号分两路分别送到 SAA7111 的 AI11 和AI12 进行模拟处理 , 然后经 A/ D 转换 , 再进行色度信号处理和亮度信号处理 , 最后由 VPO 输出数字图像数据。输出数的格式采用 565RGB ,宽度为 16 位,芯片手册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