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动手做的WIFI四轴。

楼主(2014-01-04):
学习网上的昵称小笨蛋的小哥做的。现在不带电池22g,带420mAh的电池34g,还可以浓缩哈,4.0和2.3的安卓能连上,自己的手机是4.22的,连不上,还在找原因。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研究。

网友:
小电机的固定一直是个问题啊,楼主用什么方法?

网友:
楼主板子做的真不错,估计切割比较麻烦

楼主:
电机固定很好办,我用Φ7的钻头钻的孔,用个螺丝刀稍微阔哈就能和电机紧配合了,如果大了的话垫一点纸就上紧了。切割是用电钻按轨迹打孔,再铣过去,稍加打磨就搞定。

网友:
nb   nb     nb    nb

网友:
好东西啊 有空也做来试试

网友:
自己做板不容易啊!!。。。。表示深有体会、。。。

网友:
求原理图。。。

网友:
4.22是不是权限没有给足?

网友:
电机装好后在点上焊锡?不错,502也OK

网友A:
手机的蓝牙跟wifi比哪个距离更远

网友:
手工了得啊。

网友:
这是目前我唯一见过的连铺铜都没地方铺的板子我表示很喜欢。

网友:
使用电转打一圈眼搞定

网友:
请问楼主的双面板怎么做的?

网友(2014-04-24):
啊哦,帅,请问你的wifi模块在哪买的?

网友:
太强大了  楼主好手艺!

网友:
wif四洲   通过手机控制    ?

网友:
手工焊WM-G-MR-09,牛

网友:
厉害啊,试飞成功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强!顶一个!

网友:
要用几多工具?

网友(2014-08-22):
顶,动手能力强!

网友:
手工了得啊,学习了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蓝牙跟wifi比哪个距离更远

我搜的网上的:

在相同使用时间情况下,WIFI更加耗电。因为它的传输数据速率更高,技术也更复杂(54Mbps以内自适应),而且一般来说传输距离也更远,大于10米以上,而蓝牙一般是10米以内。

这一点可以从手机电池的发热程度感觉出来。

网友B:
想了解双面板怎么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双面板怎么做的呀?

感光油墨或膜双面暴光。

网友:
大侠不用睡觉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光油墨或膜双面暴光。

顶层与底层怎么连接呢?

网友:
楼主牛人啊,什么时候自己也动手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