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STM32的RTC晶振真的被误会了...

楼主(2014-01-04):
最近在使用STM32做产品,也对它的RTC晶振的选型及外部电容的选择有一些困惑,于是上网搜索。搜索到的结果中,最多的是抱怨STM32的RTC晶振不容易起振,RTC计时不准,或者对晶振的质量很挑。
我大致总结了网上的几种解决方案:
1.在晶振管脚两端并联1M以上电阻,以增加STM32对晶振的驱动能力
2.使用有源晶振
3.使用专用RTC芯片
4.还有一些说换个晶振就行了
5.再有专业一些的说PCB布线有问题

其实,无论是用STM32的RTC晶振还是系统主晶振,大家不妨先仔细阅读STM32官方的关于晶振设计的手册,手册上写的很清楚,选择晶振的要点是什么:
1.增益裕量,通过给定的公式来计算,决定晶振是否起振,计算结果如果>5就可以起振,<5就肯定不会起振。主要相关参数是ESR和CL,至于晶振参数的准确度,肯定大厂晶振会好一些。
2.晶振的负载电容,跟RTC计时的精度有关。通过晶振标称的CL可以求得外部负载电容应该选择什么大小的。6pF的晶振,未必就一定用6pF或10pF的外部电容就可以,这个需要计算。
3.外部电阻,手册里写的是串联电阻来限制驱动能力,其实对于使用杂牌晶振的来说,并联1M以上电阻增加驱动能力还是比较现实的。
4.对于不善计算或懒惰的同学,可以选择手册里推荐的晶振型号,但是外部电容还是需要自己计算求出。

手册里没有着重强调,但是也很关键的是PCB的走线,首先晶振走线不能离STM32太远,其次两根线应该是等长线,再就是晶振周围地线要环绕一圈防止干扰。
至于很多同志们说换个晶振就好了其实是晶振参数不一致造成的,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手册里写的增益裕量的计算。
大家能够通过手册明显看到LSE部分的增益裕量都是个位数,而HSE部分的增益裕量都是70+,这也解释了为什么HSE很少有不起振的,而LSE不起振的情况经常发生,大家可以从增益裕量这一最基本的参数来寻找原因。

我也是通过自己的体会来总结一下,未必都对,希望能对深陷STM32的RTC晶振门的同志们有所启发。

网友A:
内部rtc要求外部电容不能超过15pF,也就是说晶体的负载电容要小于7.5pF,晶体选择要注意以下负载电容大小

网友:
+1 ,用6Pf的晶振,10pf的两个电容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rtc要求外部电容不能超过15pF,也就是说晶体的负载电容要小于7.5pF,晶体选择要注意以下负载电容大小 ...

是的。厂家也推荐CL<7的晶振。

网友B:
楼主批量生产验证过了?
即使是在用6pf负载晶振情况下,还是有人遇到不起振,在本论坛和21IC就曾经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批量生产验证过了?
即使是在用6pf负载晶振情况下,还是有人遇到不起振,在本论坛和21IC就曾经有帖子。 ...

目前用了几十片,没有发现问题。即使批量生产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每个PCB的电气性能、每个晶振的稳定度都有差别,这里不是在提供百分之百成功的方法,只是在说选择STM32的LSE晶振应该注意什么。6pF的晶振,如果它的ESR,Co,以及外部负载电容,PCB布线这些都不满足条件,也一样不起振。作为设计者,一定要对设计留有余量,尽量使得增益裕量大一些,这样即使有小问题的影响,也不会妨碍工作;相反,如果那些细节不注意的话,即使某个条件满足,比如6pF的电容,也一样不会工作正常。

网友C:
手册很重要很根本

网友D:
用20PF电容,还没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很重要很根本

是的,最重要的往往却最容易被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0PF电容,还没遇到问题

外部电容对RTC的误差和晶振的频率稳定度有影响。

网友E:
用山寨的ds1302+山寨的最便宜32768晶振,可以稳稳起振。而stm32所要求的晶体国内很难买到合适的,并且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山寨的ds1302+山寨的最便宜32768晶振,可以稳稳起振。而stm32所要求的晶体国内很难买到合适的,并且成本 ...

对,这个就看设计者如何取舍。

网友F:
我怀疑可能跟stm32 批次有关,有个片子 在我手上,用32.768k有源晶振,LSI 任然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怀疑可能跟stm32 批次有关,有个片子 在我手上,用32.768k有源晶振,LSI 任然无法使用 ...

也不排除有的片子有问题,最好排除一下软件原因和其他硬件原因,然后换其他批次芯片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20PF电容,还没遇到问题

太大了吧,你做了多少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大了吧,你做了多少量?

可能也是量不多,几百个吧

网友:
内置rtc是个鸡肋,不可靠
还需要自己校准

现在外置带晶体的时钟芯片,出厂就校准好的,也不贵

网友:
一般杂牌的6PF的晶振,用下来至少20%左右有问题的,用KDS、EPSON之类好点的有个别不行,一般焊上去好用的,之后很少会坏,PCB设计上尽量离STM32要近,走线要粗。

网友:
掳主
ST早期版本的 可以把你整到死的感觉 不信你就买点以前的Z版本或者B版本等来实验
新版本的STM32 已经不怎么挑晶振了 所以:才有了你LZ位置的结论“!

网友:
被这个害过,换晶振。换电容。改PCB走线,也用过手册上推荐的晶振。
还是有那个问题,有的板子有时能起振,有时不能起振。每次1K的量,基本上有10%的不良。
说老实话。这个肯定是STM存在问题的。我用DS1302还有用S3C2410的RTC,它们的时钟晶振随便用。根本没有STM32的这么扯蛋。。。。

网友:
完全按照手册的选型还是会有不起振的路过....

网友:
我用百为的stm32开发板,晶振偶尔不起振,有手捂热就起振了,说白了,还是设计问题~~谢谢撸主讲解!!!

网友H:
N个人说解决了,结果最多过一年,很多lz跑回来自己骂娘。
LZ,你先用上几十K的量再下论断吧。

网友I:
LZ一定没批量用过,学术派!
如果你不用那几个6P负载电容的晶振,你试试看。一定叫你痛不欲生。100次上电可能99次好的,1次就直接死在那里。1000台机器检测让你反复修的话,非抓狂不可。首次批量使用,用了EPSON的晶振,反复检测还有0.5%左右的会有不起振的状况出现。不要说其他的了。吹牛谁不会。很多经验都是不靠谱的。用严格筛选的器件和严把质量关才是正道。

网友:
也许是ST现在修订一定工艺或技术没告诉我们而已

网友:
如果是做实验6pf电容都懒得焊,如果是量产加外部rtc,不想让别人的bug影响我在boss心中的权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N个人说解决了,结果最多过一年,很多lz跑回来自己骂娘。
LZ,你先用上几十K的量再下论断吧。 ...

对不起,我的结论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一定没批量用过,学术派!
如果你不用那几个6P负载电容的晶振,你试试看。一定叫你痛不欲生。100次上电可 ...

高人,难道你设计的时候不参考手册么?

网友:
踏踏实实用外挂RTC,小本买卖,输不起。

网友:
我用爱普生的,然后软件内外rtc都开,外面的起不来就打开内部rc并校准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难道你设计的时候不参考手册么?

已经采用ST推荐的品牌和型号的晶振了,知道不。
所以如果做产品,需要时常断电重启的话,建议时钟芯片用外置的。用ST内部的会恶心死你。

网友:
真心请教各位,用有源晶振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网友:
这个要留个记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批量生产验证过了?
即使是在用6pf负载晶振情况下,还是有人遇到不起振,在本论坛和21IC就曾经有帖子。 ...

6pf负载晶振,除去负载电容,还有其它的几个参数是不相同的,像楼主说的增益裕量,而这个与RTC能不能可靠起震关系非常大。

上面的问题,我这验证过,而且还交过6位数以上的学费!
相同的内容,我很早就在论坛里讲过,估计也没多少人上心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J:
6pf负载晶振,除去负载电容,还有其它的几个参数是不相同的,像楼主说的增益裕量,而这个与RTC能不能可靠 ...

你那帖子很早我也看过

不过话说白了,要求过于苛刻就是以前的STM32自身问题,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给客户使用。

后来的好像比较少听到这个RTC晶振问题了吧,那就意味着改进了,意思也就证明了以前那些的“不近人情”其实就是缺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6pf负载晶振,除去负载电容,还有其它的几个参数是不相同的,像楼主说的增益裕量,而这个与RTC能不能可靠 ...

请问Grant,现在新出的STM32F1系列的RTC是否有改进的?F2、F3、F4系列的RTC是否跟F1的不同?兼容性如何?

网友:
mark, 最近一个project是加了电容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怀疑可能跟stm32 批次有关,有个片子 在我手上,用32.768k有源晶振,LSI 任然无法使用 ...

+1
最开始用stm32应该是09年,被RTC折腾的生不如死,当时用的是那个文档推荐的型号

现在但同样的板子同一批次的晶振,这两年就再也没见过RTC不起振的问题,甚至都忘了RTC会有问题这回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帖子很早我也看过

不过话说白了,要求过于苛刻就是以前的STM32自身问题,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给客 ...

对于STM32的这个问题,我也认为是它自身设计考虑的冗余太少导致客户的发挥空间减少。
我们付过学费,虽然不能完全说是ST的原因,但找他们吐槽我还是干过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请问Grant,现在新出的STM32F1系列的RTC是否有改进的?F2、F3、F4系列的RTC是否跟F1的不同?兼容性如何? ...

有改进,但没觉得有啥好处,反倒是对用户麻烦了。
举个例子,205的不同版本,数据手册里面都写了,增益都不相同,折腾死了。

不过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客观的讲,按照手册的参数设计,RTC确实没怎么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改进,但没觉得有啥好处,反倒是对用户麻烦了。
举个例子,205的不同版本,数据手册里面都写了,增益都 ...

谢谢 Grant

看来主要是晶振型号采购要对才行。这个是关键

网友:
该问题,是否在现在出货的STM32F1XX中存在,好像说有改进,不知真假。

网友L:
晶振这块都出问题,那整个系统不就瘫痪了,,,,

网友:
晶振负载电容不好选,一般都是12pF的,那是不是匹配电容就要很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晶振这块都出问题,那整个系统不就瘫痪了,,,,

看问题要仔细,这里的晶振是RTC,不是HSI,也不是HSE,跟你理解的系统没毛线关系。

RTC影响的是年月日的时钟,在备份电池下记年月日/定时用的硬件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问题要仔细,这里的晶振是RTC,不是HSI,也不是HSE,跟你理解的系统没毛线关系。

RTC影响的是年月日的 ...

这不是刚入门STM么,谁知道还有时钟的晶振

网友(2014-11-01):
学习了,最近也碰到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了几十片,没有发现问题。即使批量生产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每个PCB的电气性能、每个晶振的 ...

这个芯片上市,很久了,也许你用到的MCU已经是厂家优化过的流片了~~你去百度搜下问题,都是2012年包括以前的RTC不稳定~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STM32 RTC是什么样子,因为不敢用了,用着用着不起振的情况都有

网友:
没做过产品的人在这喊,情有可原

网友(2015-03-26):
stm32内部不是集成了一个RF电阻5M欧的,你再并联一个1M电阻,不是更弱了吗?

不起振有可能是部分人晶振外壳用焊锡接地了,温度过高烫坏了晶振

网友:
增益余量 只是跟晶振内部参数有关

网友:
负载电容也是
stm32内部有并联的反馈电阻了 不用再并联了

网友M(2019-11-15):
楼主说的很多 我们几十K的量,良品率99.9%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M:
楼主说的很多 我们几十K的量,良品率99.9%

那还是没完全解决,剩下的有问题的机子,你们是换MCU,还是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