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UPS 市电恢复后 服务器自动开机运行 我弄不成啊!

楼主(2014-01-04):
服务器是IBM X3250 M4

UPS是SANTANK MultiPOWER 500

度娘上有很多文章教怎么设置BIOS的,但是我怎么调都不行。

本服务器BIOS里面有个POWER Mange --> Restore 和 Always On 和 Always Off.

我调成哪个都不行啊。

是不是我这个服务器不支持市电恢复自启动?大家有用过的没,请教一下。

网友A:
UPS在线式? 不接UPS你能把服务器设置成上电就开机?

网友B:
有UPS还会掉电?是UPS容量小撑不到来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PS还会掉电?是UPS容量小撑不到来电吗?

恩,UPS的容量很小。

是不是用了UPS就不能实现市电恢复 服务器自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在线式? 不接UPS你能把服务器设置成上电就开机?

离线后备式的。

我用UPS可以实现停电服务器自动关机,
现在想市电恢复可以自动开机。

网友C:
不用ups,服务器能上电自启动么?另外ups能上电自启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离线后备式的。

我用UPS可以实现停电服务器自动关机,

这个应该是你UPS设置问题

先不接UPS 把服务器设置成上电自动开机

然后你再设置你的UPS吧

网友:
有的主板上这个选项不好使。
自己做个小电路吧,就是上电延时启动一下计算机。实在不行买两个时间继电器也可以搭一个

网友:
选Always On这个你试试直接把服务器的电源拔掉,在插上服务器肯定会自启动。估计楼主的测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UPS设置问题

先不接UPS 把服务器设置成上电自动开机

同时把服务器 和 UPS都设置成上电自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ups,服务器能上电自启动么?另外ups能上电自启动么?

同时把服务器 和 UPS都设置成上电自启?

是这个理儿?

网友D:
Always On 的话当电源恢复后机器会自动打开,但是在电脑关机后电源一直没有断开,或电脑电源的5vsb没有失电过,第二次上电机器也开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ways On 的话当电源恢复后机器会自动打开,但是在电脑关机后电源一直没有断开,或电脑电源的5vsb没有失电 ...

哥们儿,麻烦您做一下下面的题目:

一、判断题(叉叉 Or 勾勾)

1.5VSB丢失过得话,设置成Always On就可以让服务器自动开机了。·········································································(   )

2.假如停电时间过长,也就是说UPS的电池耗光了,就可以让5VSB丢失了。································································(   )

3.UPS可以设置成市电恢复自启动。(假设上次停电让UPS耗光了电)········································································(   )

二、材料分析题
我想不明白,假如不接UPS的话,停电了,服务器的5VSB倒是丢了,下次来电服务器可以自启动了。
但是老是硬生生的“拔掉”服务器的电源,这样不好吧、、、

但是接上UPS的话,5VSB轻易不会丢失,因为一般UPS的电池耗不完啊!

那自动关机需要UPS,但是在自动开机的时候,是不是UPS显得又是个麻烦了?

三、简单题
能给我介绍个女朋友么?我在帝都。

网友E:
因为你是用UPS实现的关机,相当于你手动关机了,所以再次上电电脑不会自动开机。
bios里面的always on不是设计给UPS用的。
你应该从UPS监控软件或网络唤醒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是用UPS实现的关机,相当于你手动关机了,所以再次上电电脑不会自动开机。
bios里面的always on不是 ...

下载一个WinPower用户手册看看先,谢了。

网友:
ups
有个串口线通知服务器的, 你接上就可以的。
很多UPS 销售商都不给配,为了省钱,更主要是免了接上线之后的技术支持麻烦。
高端的ups有网络接口的, 你不接线,主服务器哪里知道是电源恢复了

网友:
你都用了ups ,服务器完全感知不到市电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儿,麻烦您做一下下面的题目:

一、判断题(叉叉 Or 勾勾)

为此还专门为我做了份题目啊! 我对此的理解是: bios中的选项 Always On就是靠检测5vsb电压实现开机的
ups检测到电网掉电并通知主机执行关机.但是电脑关机后5vsb始终是有电的,而且ups持续供电,不管这个时候电网是否有电.,只要5vsb没有失电.电脑一直认为是正常关机,并不会自动开机,也没有理由自动开机.
电脑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再次开机,要么用手指,要么通过键盘,猫,lan等方式唤醒.
有些ups没有掉电通知电脑的通讯接口,有的话也是简单的单向通讯.其他种类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应该要看一下你的ups是否支持类似的功能

最后一题我只能表示遗憾,因为也是我面临的一个头痛问题.

网友:
需要电源的支持,和电脑主板设置无关。上电自动启动电源。

网友:
我做过: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080&highlight=

网友F:
可惜当初没人看得上,哈哈

网友:
楼主需要个小设备 w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此还专门为我做了份题目啊! 我对此的理解是: bios中的选项 Always On就是靠检测5vsb电压实现开机的
ups ...

谢谢哥们儿,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当初没人看得上,哈哈

你的板子焊得很让电工们心碎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板子焊得很让电工们心碎啊。。。

我觉得那板子还好啦,随便焊焊能用就不错了。只是元件太少,板子太大,浪费了好多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那板子还好啦,随便焊焊能用就不错了。只是元件太少,板子太大,浪费了好多面积。 ...

那也比我强,我自己还没做过板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也比我强,我自己还没做过板子。、

一直手工做板,最近才打样。打孔是个痛呀,等弄台雕刻机来打孔后再考虑继续手工弄了

网友:
我猜是自动触发关机后ups轻载,后备交流电一直没掉,于是也就没有自动关机一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手工做板,最近才打样。打孔是个痛呀,等弄台雕刻机来打孔后再考虑继续手工弄了 ...

以后电路板方面的东西 还得请教您啊!呵呵

网友:
也就做了一个,懒得制板,手工搞搞了,不用万用板,已经很对得起客户了,哈哈。

PC上有上位机软件,
停电后,模块通知软件关机, UPS就一直在轻载状态,也就是说模块一直在运行。
来电后,若干时间 模块用继电器,触发 电脑开机键,电脑启动后,上位机与模块通讯,表示已开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