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TPS5430问题 ■【【【【】

楼主(2014-01-04):
TPS5430
5.5V 至 36V 输入,3A 降压转换器
这是官方说明,
我弄的时候是24V变压器输入,整流,然后按照官方的图做的一个降压模块,两路输出,其中24V 1A,5V 3A
原理图与PCB如下, 但我焊了两块发现炸机,就是TPS5430芯片底部冒烟,坏掉了,后来我测试,电压从7V一直到18V输入均正常,但超过18V多一点就马上开始没有输出,并冒烟了,怀疑是假的,
大家看看我的原理图是否有误?稍后上传芯片图片

网友A:
目测是假货。。。这芯片一直用,不会这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假货。。。这芯片一直用,不会这么容易坏。

谢谢,我再換家买了再试试

网友B:
LZ用102 这么大的电感?

这个缺半圆的封装我用过,跟正品对比,性能明显差很多,具体表现为发热严重。 但也不没有发现过炸掉。。。

网友C:
lm2596 2576等假货也特别多

网友D:
假货无疑,LZ觉得TI原厂正品的封装会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102 这么大的电感?

这个缺半圆的封装我用过,跟正品对比,性能明显差很多,具体表现为发热严重。 但 ...

好眼力,不好意思,我拆了个1mH的工字电感,然后用了38h*10的线绕了数圈,电感量约11uH,呵,可通过10A电流完全没问题,哈,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货无疑,LZ觉得TI原厂正品的封装会这么差?

谢谢大师指点,我又焊了一块板,经测试5-10V输入,输出正常,当超过10V无输出,再回10V以下又有输出,来回几次均是这样,后来我直接调到14V,直接又底部冒烟了,后来发现衬底与底部铺地由于高温竟然自动焊接在一起了,强,汗~

准备到JLC买点试试,

网友:
衬底必须接地

楼主:
我空载,不接地应该没啥热量吧?

另外我之前焊的2块都有接地,

后来我再试没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空载,不接地应该没啥热量吧?

另外我之前焊的2块都有接地,

凭感觉,输出电流大于1A时,应接地

网友:
我的5430没有图中那一圈

网友:
我有大概20片左右TPS5430,放了大概4年了,但绝对是TI的,lz主要的话我就找找,价格你看着给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2596 2576等假货也特别多

不是一般的多啊,

网友:
楼主,我很负责的告诉你,你这个芯片就是个野鸡货,赶紧丢掉
家里闯的商场卖的是真的,我用过超过1K了,从没炸鸡过

网友:
我也在用,电感不要太大

网友E:
这芯片像王八一样的有裙边,正品TI的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像王八一样的有裙边,正品TI的是没有的

刚在JLC买了4个,发现芯片和上边那个一样,也有裙边,
你确定正品是没有么?

刚测试,新买的,24V以下是没有问题,然后我直接上24 AC,整流,输入,结果冒烟了,看手册是5-36V,我24V整流后也就34.9V的样子,我估计我这电压偏 高,有可能超过36V,结果冒烟了

哎~

网友:
正品也会有一点裙边,毕竟模具上下结合会有缝隙,但正品封装模具质量好,没那么宽的。

网友:
怀疑芯片,去TI申请几颗样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