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安装WIN7 32的系统电脑好用多了

楼主(2014-01-04):
今年3月买了个电脑,戴尔的,据说配置较高(什么配置我都忘了),反正安装XP有损系统配置,而且安装XP非常麻烦。

我当时还是让他们给我安装的XP,毕竟平时用工程软件较多,那晓得装了XP那个效率确实太低,没法忍受,

后来改装了WIN7 64,还是不太好用,后来换成了WIN 7 32的,感觉很好用,安装了很多工程软件,兼容性还可以。

特别注意,glost的盘装了后,系统不一定正常,偶尔会有些这那的毛病,不管是WIN 7 32的还是64的,我都试过,所以不建议glost。

网友A:
选择32位或64位不是随便选的,要看你的硬件CPU是32位或是64位的,
如果你CPU是64位的而你选择32位的系统,有可能不能安装或不正常,即使正常,会降低效率,不能最大性能发挥硬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32位或64位不是随便选的,要看你的硬件CPU是32位或是64位的,
如果你CPU是64位的而你选择32位的系统, ...

和是不是64位CPU没关系,关键要看BIOS是传统的还是UEFI的,只有64位系统支持原生UEFI,如果在UEFI BIOS中用兼容模式来安装32位系统则有可能影响性能,不过也仅仅是有可能,还要看驱动支持情况,一般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ghost经常有问题!

网友B:
32位用不了4g内存吧?

网友:
我的笔记本安64位容易花屏,尤其在VS2005里滚动页面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32位或64位不是随便选的,要看你的硬件CPU是32位或是64位的,
如果你CPU是64位的而你选择32位的系统, ...

大约从08年开始就再也没出过32位的CPU了吧?

网友:
我只用ghost系统,安装简单,目前没发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位用不了4g内存吧?

32位的最大支持3.xxG,我今天也刚装了win7_32,貌似兼容性很不错,我也是一直用XP的,从来没用过win7,用过以后发现win7很不错!电工们,是要考虑下啦

网友:
MSDN   64位win8路过一下

网友:
你上了32位win8.1就更好用了!

网友:
win7 64 感觉很好用

网友:
从不用ghost
知道ghost原理后就更加不会用了。。。

网友C:
32位怎么用到4G以上的内存啊?
有时开个虚拟机吃了不少内存,想扩大8G,单又识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位怎么用到4G以上的内存啊?
有时开个虚拟机吃了不少内存,想扩大8G,单又识别不出来 ...

关键字:PatchPAE, ReadyFor4GB

网友:
x61 2g 内存, 装了个120g ssd, 只能上win7了 感觉win 64 兼容好些,反正我ghost了个win7 32 就装不上 cadence15.7,弄了个安装版win7 64 才装上

网友:
只要是09年后还在更新的软件, 不可能不支持x64的Windows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