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LGT选型 -- V-USB、吸电流、下载工具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1-04):
决定尝试用LGT搞点东西,需求和问题如下:

需求:用户功能代码估计2K搞定。但在用户手上,需要可以自行修改参数。
a. 手段:通过串口,或者V-USB,或者。。。。
b. 修改的内容,预计存在 E2P,必要时,采用自编程,修改部分代码。

1. 看到已经有移植到LGT8F0XA(MVR8X内核系列?)的  V-USB库,那么
---》LGT8F08A-SOP8 是否可以跑 V-USB?
---》工作电压必须用LDO降到3.3V?
---》是否可以用内部16M RC振荡?(室温环境)
---》是否在Win7下测试过?

2. LGT8X内核系列(LGT8F88A)
---》可以跑 V-USB吗?
---》将来有8pin封装吗?
---》吸电流可以到80mA,是 单引脚且可长期工作值 还是 极限值?总端口(比如8个引脚)最大驱动电流怎么算?(比如多引脚并联)
---》(题外话:现在有两个内核系列,但是型号系列命名却是: 8F0XA ,8F88A,有点绕。。。总认为 0XA 是包括了 88A。。。)

3. 下载工具
  基本上不需要仿真,手上有新唐的 nuc122 板,之前看到似乎是刷个固件后可以当下载器?

4. LG8F88ES32C-Q32L  ==( LGT8X内核系列)
“目前(20140104)从我们这里申请到的LGT8F88A的样片,都是预先烧写了bootloader的,可以直接支持arduino或者avrdude。(通过串口,或者USB2UART) ”
---》那么阿莫这里零售的是否也有bootloader了呢?

5. 打算在阿莫这里买芯片,涵盖 LGT目前的所有系列和功能,
要下面几个够了吧?
LGT8F08A-SOP8
LGT8F08A-LQFP32
LGT8F08A-SOP28

LG8F88ES32C-Q32L

不要:
LGT8F08A-SSOP28(无印字)
LGT8F08A-SSOP24

楼主:
补充:
6. LGT8F04SA Product Overview.pdf  54  条指令,  大部分为单周期   4K字节可在线编程程序FLASH
---》V-USB好像只需要2K左右,这款可以跑吗?

总之,就是需要 USB,带E2P或者可自编程的 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
6. LGT8F04SA Product Overview.pdf  54  条指令,  大部分为单周期   4K字节可在线编程程序FLASH
- ...

LGT8F08A (SSOP28/SSOP24/QFP32/SOP8) 支持VUSB
LGT8F88A  (QFP32L) 支持VUSB

支持VUSB需要外部晶振;

预烧bootloader的LGT8F88A芯片,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申请或联系我们购买

网友:
1、LGT8F08A SOP8可以跑USB。就是可能需要外接晶体,因为LGT8F08A的RC时钟是16M,VUSB的准确度要求比较高,如果用内部RC做时钟源的话,存在挑电脑的问题(LGT8F88A的内部RC还算比较准,二分频跑VUSB绰绰有余)。外接晶体的话,留下来的IO不多。我的hidboot在ubuntu linux下测试通过。win7能不能用暂时不知道。

2、LGT8F88A完全可以跑VUSB。不过现在LGT8F08A的VUSB库给88稍微有点毛病。中断端点不能用。官方正在解决。08A的指令周期和88A一样的。
3、下载工具可以改usbasp的code自制。也可以改NUC122仿真器。看哪个方便咯。
4、我不清楚(我不是官方客服)
5、SOP28如果是留作纪念意义买个问题不大。SOP28存在外振复位后掉时钟的问题。建议别买吧。当然印字不错。买回去收藏也可以~
6、VUSB完全可以跑。只要大于2k的AVR都可以工作。不过04SA貌似没出来。
7、LGT Flash设计和AVR不同。AVR在boot区域可以RWW。LGT不能,所以不能一下让LGT写很多数据。否则很容易被USB Controller踢掉。大概一次写2-4个字节是可以保证的。
如果对USB编程没底的人建议别选VUSB Bootloader了。串行口更好。

楼主:
2. ---》吸电流可以到80mA,是 单引脚且可长期工作值 还是 极限值?总端口(比如8个引脚)最大驱动电流怎么算?(比如多引脚并联)
这个还需要官方答复。

6. LGT8F04SA  54  条指令,  大部分为单周期   4K字节可在线编程程序FLASH
因为指令少了,不知道V-USB汇编部分用到的指令是否少掉。

--------
to xwkm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答复。

1. 我自己不打算用win7,但是估计目标客户手上都是win7或者win8...

3、下载工具可以改usbasp的code自制。也可以改NUC122仿真器。看哪个方便咯。
--》之前好像看到是你还是另外一位坛友发布过改 nuc122的固件,是吗?
   改usbasp的还没有见到(我有公版电路图的 usbasp)

7. 我不是要整体刷,这样中途出意外就会变砖,而且,也不用动boot区。
   思路是:将预计需要修改的函数放在最末尾,入口地址不变,只重新烧这些函数。
   如你所说,要先研究LGT的规格书,然后,USB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2. ---》吸电流可以到80mA,是 单引脚且可长期工作值 还是 极限值?总端口(比如8个引脚)最大驱动电流怎 ...

LGT8F08无中断向量重映射。如果用户app使用vusb进中断会慢2周期。
具体软件重映射参见hidboot.
此外注意cpu 写flash时会被停了。引导程序必须做好处理否则容易被踢。

网友:
VUSB可以在任意AVR下运行。04S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 ---》吸电流可以到80mA,是 单引脚且可长期工作值 还是 极限值?总端口(比如8个引脚)最大驱动电流怎 ...

win7 32位是能的,64位可能需要自己搞定驱动签名验证。我自己在win8.1 64位用ltg测试hid读写数据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 32位是能的,64位可能需要自己搞定驱动签名验证。我自己在win8.1 64位用ltg测试hid读写数据成功过。 ...

08还是88?88HID貌似有点毛病。你能发个实例代码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GT8F08A (SSOP28/SSOP24/QFP32/SOP8) 支持VUSB
LGT8F88A  (QFP32L) 支持VUSB

想请教下,LGT8F88A的ADC阻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LGT8F88A的ADC阻抗是多少

大于10MOhm

网友(2014-02-28):
LGT选型手册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