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做的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下半周有缺口??

楼主(2014-01-04):
大家好,最近没事用ADA850做了个信号发生器,它的两个正弦波输出相位是相反的,两个输出都用上了,这样输出幅度可以加倍,但是发现输出波形下边有缺口,原因还没查到,单个输出对地还没有测量,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输出有问题,板子不在手里,明天试一下,不知道跟程序有没有关,还是硬件有问题?

这个只是用在音频范围内的,所以程序限定到了20-20K,用TL084放大到了12V左右(万用表测的)加了扫频功能,是线性扫的,感觉不太好,出来的声音和市面上的扫频仪不太一样,那种好像是对数扫频的,怎么处理对数还不大清楚,现在是波形有问题,希望有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二啊!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不太适合做音频的吧,这个是用在射频的多。

网友A:
你的LC滤波参数是RF的,对音频不起作用,应该用运放搭一个截止频率30KHz左右的3阶低通滤波。
另外,AD9850的DAC只有10位,而最低采样率是1MSPS,对音频来说分辨率太低,还不如用单片机加音频DAC自己搭一个,STM32F101C8T6 + PT8211就行,总共不到10块钱,比AD9850划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C滤波参数是RF的,对音频不起作用,应该用运放搭一个截止频率30KHz左右的3阶低通滤波。
另外,AD9850 ...

谢谢大师指点!,要搭三阶滤波器的话,是用运放搭吗,还是用LRC呢,在现有基础上好修改吗?那些元件参数不知道怎么调,大师能给个思路吗?另外记得以前在洞洞板上测试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不知道这波形是怎么回事?

楼主:
老大我手里有不少PCM1773它是I2S接口的,也有12.288MHZ晶振,怎么产生正弦波的I2S_DIN数据呢,48KHZ采样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要搭三阶滤波器的话,是用运放搭吗,还是用LRC呢,在现有基础上好修改吗?那些元件参数 ...

音频范围肯定是运放搭有源滤波好了,AD9850的时钟频率比较高,2阶sallen-key应该也可以了,把U5C的电路改一下就行。
还有你的C27是打算干嘛的?不应该放个电容在那里的。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下,发现有时芯片不能正常复位,会输出58K的频率,但波形是好的,没有缺口,而正常时却是有缺口的,好像从芯片里出来就是有缺口的,哪位大侠能告诉一下小弟,谢谢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范围肯定是运放搭有源滤波好了,AD9850的时钟频率比较高,2阶sallen-key应该也可以了,把U5C的电路改 ...

我发现从芯片里出来就失真了,芯片没复位输出58K波形是好的。

楼主(2015-05-11):
最后以后再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