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了32WIN7位 无法删除ArtCAM Pro 8.1相关文件

楼主(2014-01-04):
有兄弟遇过这样问题吗,一般我是用CAD画好加工图,然后转DXF在用ArtCAM Pro 8.1导入文件,画好后保存ArtCAM Pro 8.1文件,这一步骤正常,但保存后
下次在用ArtCAM Pro 8.1打开无法打开了,也无办法删除,求解........

网友A:
你试一下我这个东西。。。。。
我们在使用ArtCAM2008时,经常会遇到文件无法打开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保存得好好的文件,关闭后就再也打不开了,不仅打不开,连同一个文件夹的图片缩略图也不正常,文件夹地址栏一直闪动读取文件的进度条,art文件移也移不动,删也删不了。其实,这是因为Win7的缩略图和art文件缩略图插件不兼容引起的。

有人说是文件路径,文件名等必须为英文,并且不能放置在C盘及桌面等;也有人采取了安装Unlocker,每次打开art文件前都右键该文件 - Unlocker - 全部解锁 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笔者还是觉得麻烦,于是使用Autoruns,进入explorer页,发现了ArtCAM其实是通过注册表的一个键值调用C:\Program Files\ArtCAM 2008\ShellExtension\ArtCAMShellEx.dll文件进行缩略图的显示。删除该键值后,问题解决。并且发现,解决该问题后,打开art文件并不受C盘路径/中文路径/中文文件名的影响,可任意命名及放置。

具体解决办法如下:
1.双击 解决ArtCAM2008在Win7下因为缩略图问题无法打开或导入文件的问题.reg 文件,选择“是”,将文件信息导入注册表。
2.重新启动计算机。(必须进行该步骤,因为需要重启解锁explorer.exe对art文件的锁定。如果不进行该步骤,也可用Unlocker等软件对文件进行手动解锁操作。)

网友(2016-09-12):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我这个东西。。。。。
我们在使用ArtCAM2008时,经常会遇到文件无法打开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保存 ...

谢谢已经删除键值,对于打开文件一起刷新有帮助,但在删除时仍然删不掉,还是得干掉EXPLORER,然后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