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CVAVR中怎样声明?

楼主(2014-01-04):
我现在有如下一段程序,无法在h文件中声明,那位老师能说一下方法呢 ?因为这个程序是在最前面使用,所以虽然没有声明,但是程序照样可以编译。不过不声明心里不踏实。

uchar OS_ADD_Task(void (*pFunction)(),const uint DELAY,const uint PERIOD)
      {uchar Index=0;
       while ((OS_tasks_G[Index].pTask!=0)&&(Index<OS_MAX_TASKS))
             {Index++;
             }                                //找任务队列空位 或是 最大值
       if(Index==OS_MAX_TASKS)                //如果是最大值退出
         {Error_code_G=ERROR_OS_MANY_TASKS;   //设置全局错误变量(任务队列满)

          return OS_MAX_TASKS;                //返回错误代码
         }
       OS_tasks_G[Index].pTask=pFunction;//在找到的任务队列的空位上添加任务
       OS_tasks_G[Index].Delay=DELAY;    //在任务第一次被运行之前的间隔(时标)
       OS_tasks_G[Index].Period=PERIOD;  //如果为 0 :该函数将在DELAY确定的时间被调用一次
                                         //如果为非0 : 该函数将按DELAY的值在确定的时间被重复调用
       OS_tasks_G[Index].RunMe=0;        //
       return Index;                     //
      }
//////////////////////////
我要是如下用法
uchar OS_ADD_Task(void (*pFunction)(),const uint DELAY,const uint PERIOD);
报错,编译不通过。

网友:
把uchar改成unsigne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