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470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4-01-04):
,这里的速度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L6470 这颗料现在好买吗?价位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6470 这颗料现在好买吗?价位多少呢?

听说是不好买,淘宝100左右,还是不错的,128细分。大哥,上面的问题能解决下么

网友B:
那个是目标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目标转速.

那右边的警告在1000 step/s时的最大电流是0.7A,这个0.7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C:
有电机电感、绕组内阻的参数,加上驱动电压和 输出的PWM最小脉宽,就可以大概估算了

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上升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与电感量和加载的电压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机电感、绕组内阻的参数,加上驱动电压和 输出的PWM最小脉宽,就可以大概估算了

电机是感性负载, ...

经软件试验过,那个最大电流值与相电阻无关;就是不知道公式,在哪里能找到这个计算公式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说是不好买,淘宝100左右,还是不错的,128细分。大哥,上面的问题能解决下么 ...

这么离谱?那东西才几个美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离谱?那东西才几个美金啊。

国内芯片好像不好买,所以那么贵

楼主:
引用 楼主:
国内芯片好像不好买,所以那么贵

那个电流补偿的几个参数,KVAL_HOLD,KVAL_RUN,KVAL_ACC等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流补偿的几个参数,KVAL_HOLD,KVAL_RUN,KVAL_ACC等是怎么设置的呢?

能否指点下,我根据那个Evaluation Tool工具设置出来的参数,电机跑的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是不好买,淘宝100左右,还是不错的,128细分。大哥,上面的问题能解决下么 ...

我用一年多了,前年80,现在40块,我36可以买到,淘宝有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离谱?那东西才几个美金啊。

我用一年多了,前年80,现在40块,我36可以买到,淘宝有很多。
好像你还帮我过一个大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一年多了,前年80,现在40块,我36可以买到,淘宝有很多。
好像你还帮我过一个大忙。 ...

看到那篇帖子了,求指导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一年多了,前年80,现在40块,我36可以买到,淘宝有很多。
好像你还帮我过一个大忙。 ...

在这里L6470,我唯一回答过的问题是,L6470用SPI串联的使用方法,这个我记得,那会刚参加玩ST的Thurder Road Programm Training,我是奔奖金去的。

好奇啊,L6470才3 ~ 4个美金左右,怎么会卖到100RMB,太黑了。
我手上有一些片子,之前打算照RepRap做个控制板PCB来玩,一直放着,到现在还没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那篇帖子了,求指导啊,谢谢

抱歉,我不懂电机,所以也不懂你说的参数,和你一样。

我也发现参数对电机状态有影响,所以靠试验,尝试改一改,正常转就没有再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L6470,我唯一回答过的问题是,L6470用SPI串联的使用方法,这个我记得,那会刚参加玩ST的Thurder R ...

没错,就是这件事。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ST有哪一篇文档等同于你给我的资料。

网友:
10片内下,是很贵的; 10~100片之间,相关明显; 100片起,价格就相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我不懂电机,所以也不懂你说的参数,和你一样。

我也发现参数对电机状态有影响,所以靠试验,尝试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错,就是这件事。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ST有哪一篇文档等同于你给我的资料。 ...

你好,你所说的资料是那个帖子的PPT么?

网友E:
就是SPI串联控制的材料,GRANT回复的。

网友:
一直没有理解target current,比较奇怪,

网友F:
还有地方:这个控制方式和电流斩波的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测试了一段时间,

网友E:
这个芯片用着太舒服了,基本傻瓜式,而且节省IO口,在控制多个电机的场合里很有优势。

预计这个芯片会火起来,目前用量还是偏少,价格降到30以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用着太舒服了,基本傻瓜式,而且节省IO口,在控制多个电机的场合里很有优势。

预计这个芯片会火起 ...

我给你的PPT截图是ST上次认证培训的讲义,没有在ST官网公开。
我问问ST,资料是不是能公开,要行的话,我放这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地方:这个控制方式和电流斩波的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测试了一段时间, ...

网友:
下面说目标转速,但实际情况的速度是不定的,和目标转速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F:
电机核定电流为1.5A,最大速度设置为2000 step/s,电流该怎么计算? 最大速度为1000step/s,电流为多少?
搞糊涂了,
测试下来,发现12V的情况下,比一般的驱动器效果好,振动也小,功耗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核定电流为1.5A,最大速度设置为2000 step/s,电流该怎么计算? 最大速度为1000step/s,电流为多少?

根据测试来看的话,右边的警告受电感、电源电压值的影响,这个公式有这样的关系,但是手动计算出来好像对不上软件计算出来的。
另外,根据理解来看,意思是说在输出目标电流下有一个最大速度Vm,在0~Vm之间,输出还是这个目标电流,但是如果速度 >Vm,输出电流值应该会降低的。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核定电流为1.5A,最大速度设置为2000 step/s,电流该怎么计算? 最大速度为1000step/s,电流为多少?

平时用24V测试。它的噪音效果比其它驱动器强很多。

楼主:
再请教下,http://dkc1.digikey.com/us/en/to ... roller_NoAudio.html
这是digikey他们的测试。

这里面是怎么测试的,电阻和电容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http://dkc1.digikey.com/us/en/tod/stmicroelectronics/Microstepping-Stepper-Motor-Controlle ...

这个是用RLC表头,放在100Hz上测试出来的,

相电阻上面标的是2.3,实际测试下来,两相相差很大,2.6和5.2,左右,反正相差很大。

个人测试下来:声音和振动方面,不管是24V还是12V,比雷塞一款还要低点,温度很低,在速度低于800 step/s的时候

板子是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用RLC表头,放在100Hz上测试出来的,

相电阻上面标的是2.3,实际测试下来,两相相差很大,2.6和5.2 ...

我是说那个输出波形是怎么测出来的,如果串一个电阻,再用示波器的差分方式测量的话,但那样的波形出来;上面的图形中还加入了电容,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那个输出波形是怎么测出来的,如果串一个电阻,再用示波器的差分方式测量的话,但那样的波形出来; ...

估计就是串个很小的电阻,直接测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就是串个很小的电阻,直接测试就可以了

但是我串一个小电阻,示波器用差分方式,波形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L6470,我唯一回答过的问题是,L6470用SPI串联的使用方法,这个我记得,那会刚参加玩ST的Thurder R ...

你好,现在也想驱动多个电机,用菊链的方式。这样是不是你所说的,发几个字节后再拉高,但是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离谱?那东西才几个美金啊。

你好,现在也想驱动多个电机,用菊链的方式。这样是不是你所说的,发几个字节后再拉高,但是没成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SPI串联控制的材料,GRANT回复的。

你好,菊链的方式怎么用的,我的没成功,谢谢

网友E:
1、先成功单个电机,然后再调试两个电机;会两个,更多自然就会了。
2、检查链式硬件连接
3、找一条最简单,而且容易观察效果的命令
4、先发最远电机的命令和参数,从远到近依次发,
5、多字节命令比较麻烦。这个芯片唯一缺点,就是命令格式不工整。但是可以人为工整起来,因为00是nop指令
6、多个电机,CS先变低,等所有电机、所有字节全部发出,再抬高。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不说现象,没人帮得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先成功单个电机,然后再调试两个电机;会两个,更多自然就会了。
2、检查链式硬件连接
3、找一条最简单 ...

我的是这样设置的,现在n不管为几,只有第一个电机转,我怀疑是数据没传输,非常谢谢!

网友:
byte是什么数据?怎么可能同样的字节发n遍?不懂。

貌似时序是对的,但命令字不对头

ps:明白了,这是n个电机用同样的命令和参数。

网友E:
假设2个电机,1号和2号。链式控制,1号离CPU最远。
目的:给电机1发命令c1,x1,y1,z1;给2号发c2,x2,y2,z2。c表示命令字,x、y、z是三个字节跟随数据。

操作如下:cs低 -> c1 -> c2 -> cs高; cs低 -> x1 -> x2 -> cs高; cs低 -> y1 -> y2 -> cs高;cs低 -> z1 -> z2 -> cs高;结束。

如果跟随数据是两字节,就不需要z1、z2的过程;如果是单字节,那么y、z都不需要。如果没有跟随数据,x、y、z都不需要了。

如果两条命令长度不一样,时序按最长的命令走;多余的位置填数字0,是空操作指令,电机没有任何行为。

所以,可以把子程序按4字节来设计,形式就简化了。

如果是三个电机,那么:cs低 -> c1 -> c2 -> c3 -> cs高; cs低 -> x1 -> x2 -> x3 -> cs高; cs低 -> y1 -> y2 -> y3 -> cs高;cs低 -> z1 -> z2 -> z3 -> cs高;结束。

发送的同时,就要接收;麻烦在于对不同长度、不同内容的命令,在哪里截取有效接收数据。试试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设2个电机,1号和2号。链式控制,1号离CPU最远。
目的:给电机1发命令c1,x1,y1,z1;给2号发c2,x2,y2 ...

非常感谢,我下午按这种命令格式试了下,两个电机没问题,但是三个电机,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还想请教下,那个BUSY和FLAG引脚都是直接接一起么

网友(2014-02-07):
准备尝试这颗IC,MARK!

楼主(2014-12-29):
上传一个L6470的链式结构的驱动,片子挺好用,不错,谢谢之前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5-02-12):
讲的很清楚,受教

网友(2015-08-25):
Evaluation Tool这个工具在官网上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L6470,我唯一回答过的问题是,L6470用SPI串联的使用方法,这个我记得,那会刚参加玩ST的Thurder R ...

reprap板子做了没?

网友G(2015-10-16):
>L6470才3 ~ 4个美金左右

Where do you get it? It sound a decent price.
Mouser price: USD$7.02@100; USD$5.13@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L6470才3 ~ 4个美金左右

Where do you get it? It sound a decent price.

Mouser卖的是样品价

网友:
我最近在淘宝上买这个芯片,大概一片30元左右。如果能再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大概一片30元左右

The price sounds about right.
USD$3~4 is a decent price. It is very hard to get it in this price range at North American.

网友(2019-03-01):
谢谢·······收获不少·

网友(2020-07-20):
我用L6470驱动东方步进42电机,只能到300r/min。用官方工具算出来的参数也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