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为什么感应加热的IGBT和电机驱动的IGBT不能通用?

楼主(2014-01-05):
谁能说一下IGBT的硬开关和软开关, 对于应用来说,什么情况下来确定使用硬开关或者软开关....

   最近改进一个步进驱动器,以前是用模块...走了几批量后,(我们主要自用),发现模块对高一点电压就比较容易坏,现在农村农电改后电压高的达270vAC..(加变压器用户又舍不得掏钱).  所以决定做分立的,开始选IGBT也没太注意,
没有选电机驱动的IGBT,做好后,用能够用,就是发热量大,IGBT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挂了... 由于自用..用料和设计还是没有缩水.什负压,高端和低端过流保护...(死区时间也够长了),找了好久
找不到原因...后来认真看IGBT的资料后,发现一句"Applications:Induction Heating, Microwave Oven"用的这货竟然不适合电机驱动,改用一种资料里面写了"Applications:Motor Control"的IGBT后,
竟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同样的输出电流下,母线电流竟然小了0.4A,做了一点样机,实验了好多天了,没一点问题....要不是母线电容耐压,可以之间上380vAC了...
   就是现在还没搞明白,前面的IGBT是怎么坏的...坏IGBT换的我呀.有块样机IGBT焊盘铜皮都快掉得差不多了..说多了都是泪....看来批量又要拖到明年了...

楼主:
知道的点拨下....谢谢了...

网友:
想知道怎么坏的,只能切片镜检了,晶片失效原因镜检能评估出来。但是如果带电机的话,总体上看应该是IGBT没做好瞬态吸收电路,这样关断时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将芯片击穿(这只是我的估计呵呵,微波炉用IGBT的我真没见过,不知道IGBT怎么接,后面的放电管怎么接)。电机用的芯片自然是做了足够的防护的。至于铜皮烧掉,这个正常,IGBT烧毁时,瞬间电流可达几百A(视电机直流电阻,假设母线断路器比较慢),再厚再宽大的铜皮也会烧烂。
不妨拆开烧坏的IGBT,用显微镜检查坏掉的芯片。

网友A:
我做个比较傻的猜测:是不是好用的那种IGBT型号里面带个D, 失效的那种型号里不带D?IGBT型号里面的D是反并联二极管的意思

网友B:
把型号列出来看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个比较傻的猜测:是不是好用的那种IGBT型号里面带个D, 失效的那种型号里不带D?IGBT型号里面的D是反并 ...

哈哈,老大,你把真把我也当宝了....电机控制不带反向二极管,你敢焊,我可不敢上电....
   开始用的是FGA25N120ANTD  感应加热的东东......用的多......市场价格较低...
   后来用过几种..IKW20N60T  还有ST公司的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型号列出来看看才知道。

   开始用的是FGA25N120ANTD  感应加热的东东......用的多......市场价格较低...
   后来用过几种..IKW20N60T  还有ST公司的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型号列出来看看才知道。

   开始用的是FGA25N120ANTD  感应加热的东东......用的多......市场价格较低...
   后来用过几种..IKW20N60T  还有ST公司的几种...

网友B:
看了资料对比一下发现问题了,两种IGBT的耐压不一样,一种是1200V的,一种是600V的,通常600V用在电机驱动的场合,1200V用在感应加热和电磁炉驱动的场合。感应加热和电磁炉驱动差不多,LC谐振的时候在IGBT的C集会产生1000V左右的感应电压,显然你用600V的IGBT管子就不大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用的是FGA25N120ANTD  感应加热的东东......用的多......市场价格较低...
   后来用过几种..IKW20 ...

坏的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资料对比一下发现问题了,两种IGBT的耐压不一样,一种是1200V的,一种是600V的,通常600V用在电机驱动 ...

兄弟,坏的是FGA25N120ANTD.....

楼主:
兄弟,坏的是FGA25N120ANTD....

网友B:
那偶搞错了,是不是这个问题?IGBT的体二极管恢复时间不一样,1200V的那个恢复时间是235ns,这个时间太长了,估计是发热大的原因,600V的那个是18ns的,两者差了10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偶搞错了,是不是这个问题?IGBT的体二极管恢复时间不一样,1200V的那个恢复时间是235ns,这个时间太长了 ...

言之有理。

网友:
用个好点的MOS是不是一样的效果?MOS比IGBT皮实耐操的多,试试infineon的spw47n60cfd? 20A电流时压降跟IKW20N60T差不多,平均功耗应该更低些。

网友:
电机igbt是4代以上的,加热的igbt是四代的,不能短路,还有赖压好像也不一样,要加吸收电容的!

网友C(2014-09-25):
呵呵,一般感应加热的开关频率比较高,需要用到高速的IGBT,而对于常规的电机控制来说,开关频率不需要那么高。所以,感应加热用到的是高速IGBT,电机控制用的是普通的IGBT。在IGBT的制造过程中,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是跷跷板的关系。由于感应加热的频率高,开关损耗所占比重大,为了降低开关损耗,特意将导通损耗做的大一些,反之亦然。

网友(2017-09-13):
虽然都是IGBT,
但 开关时间和耐压两个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般感应加热的开关频率比较高,需要用到高速的IGBT,而对于常规的电机控制来说,开关频率不需要那么 ...

几年前的老帖子,搜索到学习了。

网友:
感应加热FGA25N120ANTD可以用于电机驱动变频器,叫做单管方案,不易做好罢了,也有做得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偶搞错了,是不是这个问题?IGBT的体二极管恢复时间不一样,1200V的那个恢复时间是235ns,这个时间太长了 ...

体二极管恢复时间不同是正解,电磁炉是ZVS谐振开关,体二极管不需要快速恢复都没问题,但用在电机驱动H桥就会有共通问题,所以母线电流变大,发热大,容易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体二极管恢复时间不同是正解,电磁炉是ZVS谐振开关,体二极管不需要快速恢复都没问题,但用在电机驱动H桥 ...

大佬,看到您说的在理,我特意把我们电机驱动用的IGBT找到,可是pdf上并没有关于反并联二极管的恢复时间值,有的只是损耗之类。请问为何它不把时间列出来呢,莫非损耗加上已经能说明一切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佬,看到您说的在理,我特意把我们电机驱动用的IGBT找到,可是pdf上并没有关于反并联二极管的恢复时间 ...

可以通过评估 结电容 来评价恢复时间。成正比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评估 结电容 来评价恢复时间。成正比关系

这个截图同样也没有结电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截图同样也没有结电容啊

往下拉 t on  t  off   就是开关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往下拉 t on  t  off   就是开关时间

下面也没有ton和toff,不过我突然想到,可能是用450/3900=115ns

网友:
attach://455926.png
这么大的字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