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无像钳表一样测量印板铜箔电流的传感器?

楼主(2014-01-05):
无接触监测 电流 在维修时很需要。

网友:
要看你测交流的还是直流的,传统钳形电流表都是测交流的,测直流可以考虑霍尔的,如果小电流的无接触测量可能不好弄。

网友:
一般看总电流,或者割pcb。感应的精度是问题,而且pcb一般比较拥挤的。pcb电磁环境复杂,电流微弱,直流电流。想法很好,可惜还没被发明出来。楼主关注哈钳型表与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流互感器精度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