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FD RC522 ic卡 13.56M刷卡终于搞定了 哈哈

楼主(2014-01-05):
这个是原理图

配合单片机使用效果

开发再深入中。做成IC卡数据通过无线发走。

网友:
rc522   简简单单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道版主的MFRC522在13.56MHZ下,,识别的距离是多远?

网友:
上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道版主的MFRC522在13.56MHZ下,,识别的距离是多远?

哈哈 6cm- 10cm 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那个协议,读卡器天线和标签天线匹配度如何

对的 这个是技术难点,画这个板子 天线比较重要。

网友(2014-11-14):
楼主能说说天线的构成信息吗?例如线圈厚度、线宽、圈数、形状(长*宽)。。。(另外是SPI接口吧,怎么原理图上还是SDA的net lable呢?不过是小事就算了。。。。)

网友:
很及时,真好用的上

网友:
楼主给个程序吧,刚开始学这个

网友:
能读出信息?是什么卡

网友:
上程序啊!

网友:
学习一下!!mark RIFD RC522 ic卡

网友:
有项目在用,有用耶。。。

网友(2015-03-24):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PCB文件,或者那个 手刷卡 的丝印图片吗?谢谢

网友:
最近用f030做这个,遇到了问题,求教

网友(2018-04-09):
同上也是F030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