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416接上仿真器后内核电压就会变化

楼主(2014-01-05):
      问题1、我这边新焊接的TMS320VC5416,供电为TPS767D301,采用20M无源晶振,CLKMD1=0,CLKMD2=1,CLKMD3=0,上电复位后(用示波器测试TPS767D301有延时200ms的低电平),经测试,无源晶振处有20M频率输出,图1,但是经示波器测试CLKOUT引脚没有时钟信号输出。
     问题2、上电测试IOVCC为3.3V图2,内核电压为1.6V图3,但是接上仿真器后,IOVCC=3.3V,内核电压会变成2.2V图4,拔掉仿真器又会变成1.6V,
     问题3、接问题1,有时候反复上电几次然后接上仿真器再用CCS连上下载个程序进去可以运行,比如运行测试XF口连续输出高低电平可以,CLKOUT也会有输出100M正常。可以连接仿真器的时候内核电压还是2.2V。
  不知道可能是哪出的问题,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电压跳那么离谱不是测量错了就是电路设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那么离谱不是测量错了就是电路设计错了。

我都宁愿相信是设计错了,我现在接的最少的东西,除了供电跟时钟以外其他的东西都没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