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如何通过SPI和RC522读写模块进行通信

楼主(2014-01-05):
本人第一次接触RC522射频模块,参考51的程序对msp430写程序。结果是SCK,SI,SO,SDA都有信号,但对射频范围内的M1卡(IC卡)没有反应。

网友A:
1、注意IO口的上下拉
2、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注意IO口的上下拉
2、延时

要设置SPI口吗?类似这样的程序(官网上的)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P1OUT = 0x00;                                 // P1.0 setup for LED output
  P1DIR |= 0x03;
  P3SEL |= 0x0E;                                // P3.1,2,3 SPI option select
  U0CTL = CHAR + SYNC + SWRST;                  // 8-bit, SPI
  U0TCTL = CKPL + STC;                          // Polarity, 3-wire
  U0BR0 = 0x02;                                 // SPICLK = SMCLK/2
  U0BR1 = 0x00;
  U0MCTL = 0x00;
  ME1 |= USPIE0;                                // Module enable
  U0CTL &= ~SWRST;                              // SPI enable
  IE1 |= URXIE0 + UTXIE0;                       // RX and TX interrupt enable

  _BIS_S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4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PI0_rx (void)
{
  P1OUT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PI0_tx (void)
{
  unsigned int i;

  i = P1IN;
  i = i >> 4;
  TXBUF0 = i;                                   // Transmit charac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