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MMA8451数据处理求指导(已解决)

楼主(2014-01-05):
在调飞思卡尔的加速度传感器mma8451 ,现在老是读取ID失败,谁给大体的说说,我该怎么处理呢,搜到 有人说IIC 的时序不对,我对这个概念还不清晰啊,,求助啊。  采集信号,已经解决,数据处理怎么办呢,,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

楼主:
这个数据对吗?我还要思考思考怎么处理数据了,,大神求指导

网友A:
你的调试结果是对的哦。
同时,也欢迎楼主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案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对吗?我还要思考思考怎么处理数据了,,大神求指导

关于加速度传感器方面,你还可以参考如下两篇文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15-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5-1-1.html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试结果是对的哦。
同时,也欢迎楼主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案哦!

使用拉普兰德的硬件IIC哦。。  之前是由于地址不对造成的ID 错误。。。。以后分享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拉普兰德的硬件IIC哦。。  之前是由于地址不对造成的ID 错误。。。。以后分享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 ...

好的,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您把问题的标题标为”已解决“
这样便于我们查看未结帖。
谢谢您的配合。

网友B(2015-02-05):
引用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您把问题的标题标为”已解决“
这样便于我们查看 ...

版主您好,我在使用MMA8451时使用了IIC连续读的方法,但第一字节总是0xfc,之后为6字节数据。
现在的办法是写0x01地址之后连读7字节第一字节不要,读出数据是对的但不和IIC协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我在使用MMA8451时使用了IIC连续读的方法,但第一字节总是0xfc,之后为6字节数据。
现在的办法 ...

你好!
有问题请重新发帖,我们在新的问题贴中交流。
尽量不要跟在别人已结贴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