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模糊的C代码

楼主(2014-01-05):
#define o define
#o ___o write
#o ooo (unsigned)
#o o_o_ 1
#o _o_ char
#o _oo goto
#o _oo_ read
#o o_o for
#o o_ main
#o o__ if
#o oo_ 0
#o _o(_,__,___)(void)___o(_,__,ooo(___))
#o __o (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
o_(){_o_ _=oo_,__,___,____[__o];_oo ______;_____:___=__o-o_o_; _______:
_o(o_o_,____,__=(_-o_o_<___?_-o_o_:___));o_o(;__;_o(o_o_,"\b",o_o_),__--);
_o(o_o_," ",o_o_);o__(--___)_oo _______;_o(o_o_,"\n",o_o_);______:o__(_=_oo_(
oo_,____,__o))_oo _____;}

网友A:
混乱C语言编程大赛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乱C语言编程大赛的作品?

应该不是  这个相对那种算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VC++ 6.0编译有错额
e:\vc++\test3\test4.cpp(2) : fatal error C1021: invalid preprocessor command 'o'

网友(2014-02-26):
只能说,这人有病。。。。

网友:
GCC 编译报错~

网友:
#o是个神马牛X指令?反正我是看不懂,估计编译器也看不懂。

网友:
已经define了:
#define o define

意思应该是:
#define o define
#define ___o write
#define ooo (unsigned)
#define o_o_ 1
#define _o_ char
#define _oo goto
#define _oo_ read
#define o_o for
#define o_ main
#define o__ if
#define oo_ 0
#define _o(_,__,___)(void)___o(_,__,ooo(___))
#define __o (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o_)))\
o_(){_o_ _=oo_,__,___,____[__o];_oo ______;_____:___=__o-o_o_; _______:\
_o(o_o_,____,__=(_-o_o_<___?_-o_o_:___));o_o(;__;_o(o_o_,"\b",o_o_),__--);\
_o(o_o_," ",o_o_);o__(--___)_oo _______;_o(o_o_,"\n",o_o_);______:o__(_=_oo_(\
oo_,____,__o))_oo _____;}

网友:
就是一段“好声音”嘛

网友:
好像brainfuck,可以查一下,很有意思

网友:
#o _o(_,__,___)(void)___o(_,__,ooo(___))
这句就不对了吧

网友:
一招制敌:输出预编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