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仿真工具 2014版

楼主(2014-01-05):
  PID仿真工具(中文版)更新到2014版,增加以下特性:
1)修正在升温速度快且温度延时较大时选自动匹配无法找到近似参数的异常;
2)增加了时间轴和温度轴的刻度显示;
3)增加了仿真图片保存和调入的功能,方便做各种参数和模式下的效果比对;
4)修改了模板记忆功能,使得在模板记忆模式下可以存储多次的仿真结果做比对而不是只存一次仿真结果作比对,当然存的太多也会引起图片不清晰;
5)在预测式算法说明一栏中对工具软件中提到的预测式负反馈的来历和原理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感兴趣的可以读一下(所谓的自动控制,应该都是需要反馈的,但就控制而言,我觉得其实预测是比反馈更基本的东西);
6)在“主菜单”界面中加入了一个淘宝链接按钮,里面可以直达我老婆的淘宝小店,里面主要是童装(大多为羽绒服)童鞋,另外在“作品信息”一栏中我把自己常去的几个网站放到上面了,方便大家在思考之余闲逛一下,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哦!
  另外申明一下,广告只是开头几秒闪一下,正常使用是不会出现的,并且软件不具备收集信息的功能,只能访问“作品信息”一栏中几个固定的网址,对于内置广告不能接受的敬请绕道,谢谢!

楼主(2017-11-29):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为什么我用这个软件的时候,不显示升温的曲线呢?只显示一条调整量的曲线? ...

请转: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47175-2-1.html   181F      因为论坛的帖子一段时间后作者就不能编辑了,所以只有更新在其它位置!

网友B(2014-01-05):
这个是VB写的还是啥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VB写的还是啥写的?

Delphi7写的,业余时间随便做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C:
报告一下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报告一下错误。。

发生这个错误之后,就不能够关闭程序,必须要到任务管理器里才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生这个错误之后,就不能够关闭程序,必须要到任务管理器里才能关闭。 ...

不会吧,选y就好了,这是Dephi的浏览器控件太旧了,好多东西不支持了,我放这几个网址也不是要能顺利浏览的,能看个首页就差不多了。另外这个网页(我有时候用它查电子芯片的参考价格)我开是正常的,不知道和windows版本有没有关系,我是在win7旗舰版下编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选y就好了,这是Dephi的浏览器控件太旧了,好多东西不支持了,我放这几个网址也不是要能顺利浏览 ...

再试就没出现了, 不知道刚才怎么出现的。好像是浏览了一下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试就没出现了, 不知道刚才怎么出现的。好像是浏览了一下网页。

就算是出错也不大要紧,我试过如果网页打不开还是可以直接切换到其它页面的,不过可能要等待若干秒的超时。

网友D:
改了界面大小也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界面大小也会卡死。。。

是在看网页的时候吗?我刚才在主界面下试了没事的,不过你提到改变界面大小,以后有时间倒是可以想办法记忆上次软件关闭时的位置和大小,方便不同需求的用户使用。

网友E:
点击那个向上向下的箭头,更改PID的参数,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两组按钮错位了。

网友:
就是这几组加减按钮。

网友:
出现这个提示框之后,不管点窗口的哪个地方都消除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击那个向上向下的箭头,更改PID的参数,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两组按钮错位了。 ...

先可以不用,以后我有空修正过来,谢谢你的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可以不用,以后我有空修正过来,谢谢你的反馈!

感谢你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击那个向上向下的箭头,更改PID的参数,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两组按钮错位了。 ...

应该是修正过来了,你有空的话重新下载了试试看,主要是按钮错位和报非整数错误的问题,因为PID参数部分我很少用,所以有时中间出错发现不了,预测式负反馈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修正过来了,你有空的话重新下载了试试看,主要是按钮错位和报非整数错误的问题,因为PID参数部分 ...

刚刚测试了,没有问题了,很好用。感谢你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虽然用不上,帮顶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错的

网友F:
感谢楼主对于pid发表的自己的讲解,另外,楼主为什么不能把广告做成链接,这样感觉看网页好别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对于pid发表的自己的讲解,另外,楼主为什么不能把广告做成链接,这样感觉看网页好别扭啊 ...

对网页编程基本不懂,目前只有show个首页的水平,以后有空钻研一下,看看如何改进!

楼主:
呵呵,想当年,学了胡的《自动控制原理》,里面讲的基本上都是从频域分析一个自动控制系统,PID当时也提了一下,不过很简单介绍了一下,学完之后,感觉就是学了点皮毛,感觉会了不少,又感觉真正要用的时候啥都用不上,
没想到从时域出发解自控问题这么简单明了,不和大家分享的话就太不厚道了啊!

网友G:
有意思吗! 你一样的软见发多少遍你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意思吗! 你一样的软见发多少遍你要!

不满意请直接点“举报”,如果能引起版主重视的话我非常感谢,至于后果是删帖还是封ID,我都会欣然接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满意请直接点“举报”,如果能引起版主重视的话我非常感谢,至于后果是删帖还是封ID,我都会欣然接受, ...

功能有更新,应该可以的,支持去原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意思吗! 你一样的软见发多少遍你要!

有本事自己搞点东西出来。

网友:
顶一下,收藏了。需要用的的时候就用用~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本事自己搞点东西出来。

这是作风问题,论坛里如果整天都是相同的东西发了又发,你觉得这个论坛还有吸引你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满意请直接点“举报”,如果能引起版主重视的话我非常感谢,至于后果是删帖还是封ID,我都会欣然接受, ...

就是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并不是不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作风问题,论坛里如果整天都是相同的东西发了又发,你觉得这个论坛还有吸引你的价值吗! ...

软件更新嘛?发发正常,你知道在这重复发帖是要被封I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作风问题,论坛里如果整天都是相同的东西发了又发,你觉得这个论坛还有吸引你的价值吗! ...

首先,那两个帖子相隔了几个月,不是同时发的,再次,两个帖子中提到的内容有较大变动,旧帖子中的软件如果不改主机时间的话已经相当于停用了(而且今年刚过年就有人反应这个问题),更改后的软件发在老帖子后面也不合适,内容更新比较多,放在后面很多网友很可能会忽略掉,总是下载老版本,经常有人去翻老帖子,这个论坛里面的规则也没有说不建议,所以就造成了两个看似相似的帖子同时在首页打架的现象,并且很多人往往只翻旧帖子而不看新的,这个我认为很正常,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空间导致的结果肯定是千奇百怪的,符合论坛规则就好。

网友I:
这2014年的版本,是否在2015年便不能运行?

如果改主机时间,又可以再用,那为何要设这个时限?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想当年,学了胡的《自动控制原理》,里面讲的基本上都是从频域分析一个自动控制系统,PID当时也提 ...

大神 绿色线是代表什么呢?。。

本人觉得您的预测反馈带有一点自整定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2014年的版本,是否在2015年便不能运行?

如果改主机时间,又可以再用,那为何要设这个时限? ...

对的,其实软件主要是帮助初学者入门的,就像学游泳的给提供一个游泳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神 绿色线是代表什么呢?。。

本人觉得您的预测反馈带有一点自整定的味道。 ...

     绿色的线是动态的调整量,即功率的实时变化量。

    自整定和预测式反馈的说法没有太大关系,不过如果是要做自整定的话,我相信从预测式反馈控制的基础上来做比从PID控制的基础上做要简单些!

    我目前对自整定只是有些想法,还没实际做过或软件仿真过,不过以后应该会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吧,再有以后可能会对安卓版本的软件做些研究,就当没事打发时间吧,毕竟智能机的流行已经是大趋势了!

网友(2014-02-17):
要是能生成C代码就好了,嘻,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K:
想不通这PID仿真工具有啥用?实际的负载变化又模拟不出来,调PID值的意义何在?就是为了看P,I,D项的控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不通这PID仿真工具有啥用?实际的负载变化又模拟不出来,调PID值的意义何在?就是为了看P,I,D项的控制效 ...

    觉得没用就不要顶贴了,免得被更多的人看到,浪费别人时间!

网友:
手机上看到的,先mark,等会儿下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K:
引用 楼主:
觉得没用就不要顶贴了,免得被更多的人看到,浪费别人时间!  ...

不不,LZ不要生气,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只是不解这DD的真正用意,可能是我理解的方向不对,所以想让LZ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不,LZ不要生气,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只是不解这DD的真正用意,可能是我理解的方向不对,所以想让LZ解 ...

确实只是看看各部分的含义及作用的,帮助初学者建立一个直观的印象,可能是你想复杂了!

网友:
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  您应该是专业搞温控的吧  我的项目有需要这些  能加你的QQ吗  我的QQ 624044458

网友:
PID仿真软件

网友L:
软件不错,不过最好别挂维库的广告,不管他给多少广告费
维库的论坛抄袭是出了名的,本身注册用户都是僵尸ID,然后,几乎每家大点的论坛都被他整版整版的克隆过,包括ambbs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软件不错,不过最好别挂维库的广告,不管他给多少广告费
维库的论坛抄袭是出了名的,本身注册用户都是僵尸I ...

没有1分钱收益,主要是看这个网站不用麻烦去询价就可以查到大多数芯片的参考价格,对于设计初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网友M:
收藏下 也许以后会用到..
还想问下楼主  写了一个软件怎么投广告收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收藏下 也许以后会用到..
还想问下楼主  写了一个软件怎么投广告收费呢?

我也不清楚,我放的广告都是Free的!

网友(2014-03-21):
正在调电机pid,标记一个,下回去试试

网友:
好的不得了

网友(2014-06-09):
  PID仿真工具(中文版)

网友: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一点浅见,楼主的这种方法应该是针对时滞系统的预测控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把时滞系统转化成无时滞的,预测深度最好等于系统时滞t。

网友:
平时一般上整机调节PID参数,看看这个软件怎么样

网友:
我想把它做成上位机调试的,效果估计也不错!

网友(2014-07-29):
D:\我的文档\桌面
楼主不能用啊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如附图所示,简单解压缩到任意目录就可以 用了!目前软件最新的版本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520-1-1.html   27楼

网友:
正需要呢,
现在调的一个,过冲必须非常小。。。。。。。。。。。。

网友:
不会用啊。郁闷

网友(2014-10-06):
正需要温控,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用matlab仿真

网友:
是直接输入参数,还是可以仿真用c编写的pid程序啊!

网友N(2014-11-18):
你好,看到你的预测性负反馈调节挺先进的,PID的参数的确存在正交性问题。我最近有个项目要控制 一个风缸的高速阀来控制压强,你觉得预测性控制适用吗?有没有C语言写好的例程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看到你的预测性负反馈调节挺先进的,PID的参数的确存在正交性问题。我最近有个项目要控制 一个风缸的 ...

只是一个负反馈而已,不要想复杂了,结合软件中的说明应该能搞定的,理论上没有延时的输出控制只要比例负反馈就可以了,实际上信号采集和输出到响应都需要时间,所以需要把时间加进来,预测式负反馈应该就是考虑了时间因素的负反馈,因此只要是反馈控制,应该都是适用的,代码就不贴了,贴工作上的不合适,我自己平时也没专门整理过Demo工程!

网友O:
试用了一下,比较好用,但自动匹配对于PID的计算明显有问题,PID参数应该按浮点数求解的.算法好像使用的是整数.而且数据输入数据错误后,运行按键会失效.不能自己恢复.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收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试用了一下,比较好用,但自动匹配对于PID的计算明显有问题,PID参数应该按浮点数求解的.算法好像使用的是整数 ...

    自动匹配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初次使用时死活找不着合适的参数的情形而设置的,其给出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值,告诉使用者总有合适的参数的,只是暂时没找到,当然这个参数只是个大概,而不是最优。
   运行出错是正常的,重启软件就可以了,毕竟是业余时间做的东西,又不从中收费,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修正那么多的bug,只是有时兴致来了就顺带改改吧!

网友:
mark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当年学计算机控制技术可头大了

网友:
mark  pid仿真工具

网友(2015-01-05):
这是个好东西哦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如附图所示,简单解压缩到任意目录就可以 用了!目前软件最新的版本在:http://ww ...

楼主,这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怎么用?

有地方该填整数的地方填了实数或其它内容!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有地方该填整数的地方填了实数或其它内容!

楼主你好,我已经多次修改,都是弹出以上显示框图,不知改如何解决,我的系统是XP,还望楼主能指点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我已经多次修改,都是弹出以上显示框图,不知改如何解决,我的系统是XP,还望楼主能指点一下 ...

看看批量仿真页面是不是该填整数的填空格了(没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批量仿真页面是不是该填整数的填空格了(没填)

楼主你好,都没有空格,没有数字的都填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我已经多次修改,都是弹出以上显示框图,不知改如何解决,我的系统是XP,还望楼主能指点一下 ...

一样的设置,我这边可以跑的,如附件所示,看来与操作系统或者环境有关了,这个我还真解决不了,建议还个笔记本或电脑跑(另外系统日期跑之前要改到2014年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设置,我这边可以跑的,如附件所示,看来与操作系统或者环境有关了,这个我还真解决不了,建议还个 ...

没关系,谢谢楼主指教

网友(2015-02-04):
多谢楼主分享!试了一下,很好用啊,对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
PID么   好久以前学的了  以前做题目一直用matlab pid-turner感觉就是黑科技   但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建立对象的传递函数或者微分方程什么的

网友:
我打开就出现这个东西,不能进行运算。
后续:把日期调回14年就可以了。

网友Q(2015-04-28):
做过一些加热的实验,在控制温度时,想办法控制好温升率,即越接近设定点时,温升率一定不能太大,不然超调是很大的。至于恒温阶段

都比较容易控制。

楼主的控制中有一个预测深度的值,但在加热的系统中,加温(电加热)的时间要比降温(自然降温)的时间短的多。这时,如何设置预测深度系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做过一些加热的实验,在控制温度时,想办法控制好温升率,即越接近设定点时,温升率一定不能太大,不然超调 ...

请参考另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547901 ,谢谢!

网友:
正用的着
下来试一下

网友R(2015-07-27):
楼主,我的软件用起来没有红线和蓝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这个资料好呀,谢谢

网友(2015-09-18):
楼主,有没有2015年版本的啊,用软件需要改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的软件用起来没有红线和蓝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改到2014年就好了

网友S(2015-12-04):
引用 楼主:
不满意请直接点“举报”,如果能引起版主重视的话我非常感谢,至于后果是删帖还是封ID,我都会欣然接受, ...

建议文件名带个版本号,如V1.0好让大家区分那个是最新的。同时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S:
建议文件名带个版本号,如V1.0好让大家区分那个是最新的。同时感谢楼主的分享! ...

  这个小工具是我研究加热控制算法时的副产品,重要的是对算法本身各个参数的思考!

网友:
楼主,有没有2015年版本的啊,每次使用软件需要改时间真心很麻烦。

网友(2016-01-18):
用不了了

网友(2016-05-09):
正在做温控PID学习下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我用这个软件显示的只有绿色走线其它颜色的都没有

网友:
mark  PID仿真工具

网友A(2017-11-29):
引用 楼主:
这个小工具是我研究加热控制算法时的副产品,重要的是对算法本身各个参数的思考! ...

请教楼主,为什么我用这个软件的时候,不显示升温的曲线呢?只显示一条调整量的曲线?

网友(2020-12-24):
谢谢,刚好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