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数据处理不正常

楼主(2014-01-05):
最近调试的18b20一直是一个值--我这边显示的是25.5度,试问是时序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附上部分程序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2us(unsigned char t)        //2us
{
  while(t--);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initflag = 0;
  DQ = 1;
  delay2us(1);
  DQ = 0;
  delay2us(250);
  DQ = 1;
  delay2us(10);
  initflag = DQ;
  delay2us(40);
  return initflag;
}

void wr_ds18b20(unsigned char by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 = 1;
        _nop_();
        DQ = 0;
    DQ = byt&0x01;
    delay2us(15);
    DQ = 1;
    byt >>= 1;
  }
  delay2us(5);
}

unsigned char rd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yt;

  for(i=0;i<8;i++)
  {
    DQ = 0;
    byt >>= 1;
    DQ = 1;
    if(DQ)
       byt |= 0x80;
        delay2us(30);
  }
  return byt;
}

unsigned int rd_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low,high;
  unsigned int temp;

  init_ds18b20();
  wr_ds18b20(0xCC);
  wr_ds18b20(0x44);

  init_ds18b20();
   wr_ds18b20(0xCC);
   wr_ds18b20(0xBE);

  low = rd_ds18b20();
  high = rd_ds18b20();

  temp = high<<8;
  temp += low;
  return temp;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
uint i;
DelayMs(500);
        init_ds18b20();
LCD_Init();

DelayMs(20);
LCD_Clear();
delay(10);
        for(i=0;i<5;i++)
        {
        buzz=0;
        delay(10);
        buzz=1;
        delay(10);
        }
   timer0_init();
  while (1)
        {

         dis[0]=value%10+'0';
         dis[1]=value%100/10+'0';
         dis[2]=value%1000/100+'0';
         dis[3]=value/1000+'0';
   if(t_flag==1)
         {
   value=rd_temperature();
                if(value &0x8000)
             {
                                 LCD_Write_Char(7,1,0x2d);
                           value = ~value;
                           value +=1;
              }
                                else
                                {
                                LCD_Write_Char(7,1,0x20);
                                }
       t_flag=0;
                   }
           display();
          delay(100);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TH0 = 0xD8;    //10
    //TL0 = 0xF0;
   TIM++;

                if(TIM==10)
                {
                        t_flag=1;
                        TIM=0;
                }[/code]

网友:
网上找个例子看看学学就会了

网友:
同意LS,网上好多18B20的例程,或者去STC官网下一个吧,一直都是用它的模板

网友A:
一直显示25度吗?是不是你只发送了一次转换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显示25度吗?是不是你只发送了一次转换指令

额经过测试发现应该是程序问题因为换了3个18b20后显示的值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25是哪里来的

网友:
1820对读写的时序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首先单独建立一个工程,单独调通读写子程序。通过keil的模拟仿真观察输出的时序是否符合要求,然后就是检测应答,然后就是对1820操作,通过把得到的数据简单的输出到io口,自己验证数据的对错。简单的精确到ms还是不行的,要到us的。

网友B:
待我研究出来,再来拯救你。

楼主(2014-03-23):
引用 网友B:
待我研究出来,再来拯救你。

等待拯救啊

网友C:
看看郭天祥的 十天学会单片机  ,里面有ds18b20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郭天祥的 十天学会单片机  ,里面有ds18b20讲解。

额经验证驱动和时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