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做的msp430平衡车

楼主(2014-01-05):
传感器为6050,单片机为430,很麻烦的是一定要用速度闭环,如果做成大车,请教一下如何加上速度环?大电机不容易装编码器,如果用无刷电机,有点贵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7wRG15cLmI/

先上视频,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女儿没有本讲坛的ID,由我代发。

网友:
链接错了吧

网友:
速度环是外环,他的输出给到角度环作为输入

楼主:
请版主帮忙删除

网友A:
你女儿多大了,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
表示对你女儿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女儿多大了,自己写的程序?

同样好奇

网友:
神马情况  进去是个360的连接....

网友:
360在本论坛是敏感词呢  哈哈

网友:
我是被xx吸引进来的

网友B:
能请教下车体是什么做的么 ?我也想做 对车体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请教下车体是什么做的么 ?我也想做 对车体比较感兴趣

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694401251

网友:
双闭环?
可以参考一下他这个。

楼主:
贴子重复,请版主删除

网友:
你闺女的手好白,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4806347480.27.XDH42q&id=36694401251

谢谢 这个轮子好贵啊。。。

网友:
标题党了,。。。。楼主

网友:
用皮带带动的电机就行了电机上的齿数是13,轮子上的是70.国外也是用这样的,这样就装什么电机都可以,直流伺服也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