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gerber在JLC打板 会对孔径进行补偿么?

楼主(2014-01-05):
如果补偿 会补偿多少?
另外就是过孔盖不盖油?这个是选择项么?
谢谢~

网友A:
按常规来说,Gerber也会做孔径补偿的。过孔盖油与否就以Gerber为准

网友B:
补,而且补得比较多,孔一般会偏大,但感觉有一定随意性,看工程师心情,因为经常遇到同样的孔径前后几次打样回来大小不同。
所以我很喜欢原来阿莫打样的自己补偿,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过孔盖油选项就无效了,按gerber做,gerber有盖就有,没盖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而且补得比较多,孔一般会偏大,但感觉有一定随意性,看工程师心情,因为经常遇到同样的孔径前后几次打 ...

是说。。。
手上现在只有个山寨的游标卡尺 做插件留了一点余量出来 被补的插不进去了
只有明天用锉刀弄弄了
gerber绿油那个 多半是我自己没弄好
哎 头次用Mentor出板板果然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常规来说,Gerber也会做孔径补偿的。过孔盖油与否就以Gerber为准

收到 谢谢~~
我再弄弄了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说。。。
手上现在只有个山寨的游标卡尺 做插件留了一点余量出来 被补的插不进去了
只有明天用锉刀弄弄 ...

你该不会是用卡尺量了排针的边长来当孔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不会是用卡尺量了排针的边长来当孔径了吧?

还真是量了那个 然后留了自己认为比较大的余量。。。。
坑爹了。。。
上次做库已经是7年前 完全没有感觉了。。。

网友C:
有个PCB Matrix LP Viewer软件 器件也挺全的 按照这上面的封装做库,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是量了那个 然后留了自己认为比较大的余量。。。。
坑爹了。。。
上次做库已经是7年前 完全没有感觉 ...

嘿嘿,果然猜中了,对角线长度是边长的1.414倍,我没中过招我会猜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果然猜中了,对角线长度是边长的1.414倍,我没中过招我会猜得中?   ...

这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PCB Matrix LP Viewer软件 器件也挺全的 按照这上面的封装做库,基本没有问题。 ...

有些必须还是得自己做。。。

网友:
可以在官方库的基础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