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8335最小系统板——自己画的,四层板,欢迎指点!

楼主(2014-01-05):
对前段时间发的《DSP28335最小系统板——自己画的,四层板,欢迎牛人指点!》的的补充,希望大家多交流!谢谢啦

网友A:
真有耐心原理图放那么多VDDxx,还有JTAG pin5连接电压错误,应该是数值上和VDDIO一致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耐心原理图放那么多VDDxx,还有JTAG pin5连接电压错误,应该是数值上和VDDIO一致的才对。 ...

你可以去查查,我这个设计都用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觉得错啊,你不要误导其他看帖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查查,我这个设计都用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觉得错啊,你不要误导其他看帖的哦! ...

这个引脚定义是目标板参考电压,用于仿真器自动适配目标IO电压,好点的仿真器都需要根据目标板io电压高低调整JTAG信号驱动电平;

低端一点的和早期的510仿真器是要判断这个引脚是否有电即可,这种情况当然能用了;要是。。。就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定义是目标板参考电压,用于仿真器自动适配目标IO电压,好点的仿真器都需要根据目标板io电压高低 ...

嗯,我这个设计是仿的研旭的开发板做的,我现在用的仿真器是合众达的XD510plus,不是啥高端的仿真器,您是高手啊,以后多指点,我思考的不深入,刚才找了TI的官方电路图看了一下,的确是3.3,但是硬件手册的图 有接5V的也有接3.3IO的!

网友:
JTAG   PIN5,接VDD3.3.......虽然可以用,搞不好烧仿真器哦。。。。可以去查查硬件开发指南哈,有教你怎么接JTA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定义是目标板参考电压,用于仿真器自动适配目标IO电压,好点的仿真器都需要根据目标板io电压高低 ...

说得对哈

网友B:
看了楼上的讨论,我去翻了下自己放着很久没继续画的原理图,接的VDDIO,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上的讨论,我去翻了下自己放着很久没继续画的原理图,接的VDDIO,放心了 ...

学习了吧!哈哈 我的板子一直是接的5V 单元不烧仿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吧!哈哈 我的板子一直是接的5V 单元不烧仿真器

以前画最小系统的时候找了一大堆资料,基本综合下来,只要大多数人没错,我的也就不会错了,哈哈

网友:
bootloader那四条腿接的不对吧?你这么接怎么选择啊?

网友C(2014-03-15):
能把pcb文件传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pcb文件传上来吗?

可以,我找一下!

楼主:
这个是PCB文件!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楼上的同志是不是太贪心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楼上的同志是不是太贪心了哦

我去没传上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去没传上去!!!!

楼主,你回复错了,另外,如果楼主想分享就传上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回复错了,另外,如果楼主想分享就传上来呗

我想上传 PCB文件不知道为啥调价不了附件,压缩了就好了!

网友(2014-06-25):
难道这个头像是你的, 死了都要爱的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
过孔很多放在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