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其他类似AD603AR这样的芯片吗?

楼主(2014-01-05):
还有其他仅改变参考电压就能实现增益调整的放大器吗?

官网找了很多,大部分都是通过数字接口配置的。

AD603AR这样的芯片叫什么,应该是VGA吧,可变增益放大器;PGA是可编程,指的就是数字接口配置的那一类吧。

网友(2015-03-23):
VCA810,taobao 52元一个。

网友(2015-07-20):
VCA821也可以,增益控制电压为0~2V。810好像需要-2V~0V的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