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拆的空调面板发出的CAN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05):
拆了一款汽车的自动空调面板,接上电源后会自动发送出CAN信号,但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0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A0 60"        "03 01 00"        "19:34:45 .354.209"
1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9E 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19:34:45 .406.764"

2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5 .407.499"
3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2 A0"        "04 80 2C FF F8 01 4F 00"        "19:34:45 .408.554"
4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5 .409.665"
5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9A E0"        "30 F0 C0"        "19:34:45 .410.392"
6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9B 20"        "01 70 1F 1A"        "19:34:45 .411.174"
7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A0 60"        "03 02 00"        "19:34:45 .459.924"
8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5 .504.632"

9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5 .505.343"
10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5 .607.198"
11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5 .607.908"
12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2 A0"        "04 80 2C FF F9 01 4F 00"        "19:34:45 .608.946"
13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5 .706.374"

14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5 .707.084"
15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A0 60"        "03 01 00"        "19:34:45 .719.592"
16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5 .806.445"

17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5 .807.363"
18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2 A0"        "04 80 2C FF F9 01 4F 00"        "19:34:45 .808.464"
19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A0 60"        "03 02 00"        "19:34:45 .819.551"
20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5 .906.012"

21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5 .906.722"
22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6 .006.146"
23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6 .006.857"
24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2 A0"        "04 80 2C FF F9 01 4F 00"        "19:34:46 .007.894"
25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A0 60"        "03 01 00"        "19:34:46 .080.983"
26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6 .106.169"

27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6 .106.880"
28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A0 60"        "03 02 00"        "19:34:46 .180.888"
29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6 .205.610"
30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6 .206.321"
31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2 A0"        "04 80 2C FF F9 01 4F 00"        "19:34:46 .207.358"
32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6 .305.673"
33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6 .306.383"
34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9E 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19:34:46 .405.665"
35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0 A0"        "20 00 FF"        "19:34:46 .406.383"
36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52 A0"        "04 80 2C FF F9 01 4F 00"        "19:34:46 .407.420"
37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86 6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19:34:46 .408.530"
38        通道1        接收        标准数据帧        "9A E0"        "30 F0 C0"        "19:34:46 .409.240"

有了解的大神不!?

网友:
这种虽然都是运行在CAN总线上,但是不同品牌车子的协议各不相同,基本是不通用的。

网友:
空调工作时会消耗一些动力,需要告诉ECU,补偿一下动力损失。另外在加速或者起步的时候,自动空调会关闭,也是通过can来控制的。

网友:
先看看汽车类的标准协议(比如ISO15765之类的),有一些是固定的意思,有一些留给汽车厂商自己定义,这个就需要猜了~~~

网友:
你要先说明这是什么车,什么年款的,大家在能给你帮助。

不同的车厂,差距很大,同一个车厂,不同款的车也有些须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们的回复啦!车子是福特公司的,现在整车正在检测中,发现上面的数据都不变,开关空调的时候只有一行数据是变化的 就这一行 "52 A0"        "04 80 2C FF F9 01 4F 00" 第二个字节是变化的,关空调是 80 开空调的时候是 C0 其它的数据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
标准帧id要小于7FF,上面写的id都比较大.

网友:
这是用什么软件获取的数据?

网友:
这个是自定义的协议吧

楼主:
没有什么软件哦,我就是用MEGA8515+MCP2515+JA0105+USB转串口芯片做的硬件然后在网上找的一些CAN上位机就这样收集回来的数据哦,不过用CAN收发器检验过是正确的,就这样勉强着用吧

网友:
首先看一下标准文档对车内总线的定义

楼主:
我打算用汽车解码议来对付这些数据,然后用修改数据看看什么数据代表什么意思,我想应该可以分析出这些数据来,论坛里好像没有关于汽车上的CAN所表达的数据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