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的双路直流稳压电源比较好?

楼主(2014-01-06):
没特别的应用需求,主要是单片机、FPGA,偶尔有些小功率的电机调试。希望价钱在1000以内吧。看到安泰信、胜利、威龙什么的,完全不知所措。求高人推荐!!!

网友:
加一个0,安捷伦

网友:
国产慎重考虑,这预算首选二手建伍。

网友A:
目前在用安泰信TPR3003T-3C,要求不高,用着还行

网友B:
我买了个二手的固伟,比安泰信好用多了

网友C:
北京大华,你看看。

网友:
安胎行也还不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用安泰信TPR3003T-3C,要求不高,用着还行

安泰信的之前用过一个,拿优利德的三位半万用表测量固定电压输出,差了0.1V,不知道是万用表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二手的固伟,比安泰信好用多了

二手的在淘宝上淘?怎么验收?要着重检查哪些东西呢?

网友D:
国产的就是个渣。电源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国产的标得很高,实际得x10倍x100倍来看。

刚买了固纬的,很好用,轻载和重载只变化1-3个MV。本来想卖安捷伦的,无奈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大华,你看看。

也着重关注了一下北京大华的,双路的接近1300元。稍微有点超了预算。看到不少二手的,不知道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就是个渣。电源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国产的标得很高,实际得x10倍x100倍来看。

刚买了固纬的,很好用 ...

看来仁兄的资金比较足啊!

网友:
看你的实际应用,如果负载都是对电压精度不敏感的(比如负载是电机、或者是经过稳压IC后再供后面电路的),按就可以买国产普通货色

如果对电源功能或性能有明确要求,那建议买进口货(二手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仁兄的资金比较足啊!

没办法,项目里有部分电路就是对电源要求高。那电路本来应该接大电瓶的。

网友:
买了个“美创”的,感觉不错,外观和用料都过得去,双路0-30V/0-5A,可串可并

网友:
老的大华还是不错的,原来在单位一直用,挺好的,皮实。

网友E(2016-08-21):
首选应该是日本建伍PWR18-2TP   没注意看,是老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选应该是日本建伍PWR18-2TP   没注意看,是老贴了,哈哈

谢谢关注,最后买了泰克的PWS232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最后买了泰克的PWS2326

哦,够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