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观测的信号周期太长, signaltapii抓取不到完整的一个周期...

楼主(2014-01-06):
要观测的信号周期太长, signaltapii抓取不到完整的一个周期怎么办a ?比如说我的时钟信号是50M的,我要观测I2C信号,大概是100K的吧,但是signaltapii就是抓取不到一个完整的周期显示在屏幕上,如图

楼主:
敬候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采集存储空间要足够大,可以在signaltapii选择,具体最大多少就看你的芯片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存储空间要足够大,可以在signaltapii选择,具体最大多少就看你的芯片容量了 ...

我已经设置为32K了 还不行

网友B:
降低采样时钟频率 ,大于被测信号频率的两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采样时钟频率 ,大于被测信号频率的两倍就可以了

那 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
这个采样时钟不一定要用那个50M的啊。你可以用I2C的时钟来设定的。这样的话,不就可以看任意周期了?

网友:
就是这个时钟的。没有必要以为的提高空间的。那个还是很占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