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 将flash代码copy到ram运行

楼主(2014-01-06):
请问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编译环境是KEIL,最好是有例程可以参考,谢谢,在官网上找到的资料应该是IAR的,里面说的对应文件在KEIL工程里面找不到呀....

网友A:
你好,关于这方面的IAR和CW倒是有一篇应用笔记,但是keil的资料较少,我们正在查找中,如果有结果我会尽快告诉您,请耐心等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这方面的IAR和CW倒是有一篇应用笔记,但是keil的资料较少,我们正在查找中,如果有结果我会尽快 ...

谢谢版主的回复! 有劳了!

我是想写一个bootloader程序,有可能bootloader的程序也要更新,所以程序运行起来之后,想将bootloader的升级程序从flash搬运到ram中执行,这样就能对整个flash进行操作了,包括bootloader区域(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偶尔找到点资料也是针对IAR的,跟keil压根对不起来....

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有劳了!

我是想写一个bootloader程序,有可能bootloader的程序也要更新,所以程序运 ...

关于bootloader的写法思想应该是一样的。
只不过要区分编译器的代码写法。
我想如何在keil中实现flash到RAM的程序拷贝,这点你还要去keil的官网询问一下。
我这边也会尽力找资料,找到我会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