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8P AU 这个IC是不是有很多假货

楼主(2014-01-06):
ATMEGA328P AU 这个IC是不是有很多假货 我买了两次两次都不能用啊

网友:
我之前买过两次,都能用。找对卖家。

网友A:
还有这个片子在电池供电情况下烧录很容易锁死。我锁死了3片,本来以为是芯片问题。后来用直流电源供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片子在电池供电情况下烧录很容易锁死。我锁死了3片,本来以为是芯片问题。后来用直流电源供电就好 ...

熔丝选错了吧。可能LVD调的太低。

网友:
这种芯片应该不会就假吧,最多就是翻新货,可能你的片子在翻新前已经坏了。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2片,应该今天到。AVR很容易就锁上了,之前用mega16一不小心就锁上了,折腾着解锁了继续用,熔丝位不小心一改错就挂……

网友:
搜一下ATmega328 Slug, sparkfun以前就碰过,经过解剖里面是另外一个芯片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用了村田的那种不加电容的晶体 就是不起振,但是我不知道之前的那种板为什么可以起振

网友(2014-03-25):
atmel 今天缺货啊,特别是这个328p-au -pu啥的,正品货au的价格相对去年年底涨了1块钱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