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小问:FPGA是干啥的?

楼主(2014-01-06):
在网上查了半天,看了一堆资料也没弄懂这个FPGA到底是用来干啥的。哪位大神可以给我这个超级小白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解释一哈嘞?最好能来点实在的例子。还有他的发展前景,学习他的基础知识都需要啥,先提前向诸位致谢啦!

网友:
你这个问题..............
你先了解下什么是FPGA吧!
我也是新手,还是楼下大神来解释!

网友:
我没上过大学,建议问一下楼下上过大学的兄弟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PMxvQJxMLFxwKyCDYUs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

网友C:
fpga是逻辑门阵列的简称,programmable gate array,f忘了是哪个单词了,楼主应该有一定c基础,相信你很快就能对verilog入门,多动手做东西就是了

网友D:
你让它干啥就干啥。单片机能办到的事,它能办,单片机办不到的事,它还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让它干啥就干啥。单片机能办到的事,它能办,单片机办不到的事,它还能办。 ...

那FPGA跟单片机比较优势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是逻辑门阵列的简称,programmable gate array,f忘了是哪个单词了,楼主应该有一定c基础,相信你很快 ...

在单片机和C语言上花了很多时间,现在放下搞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才会问他的发展前景和应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

意思就是能回答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e7E1dLkngvT-mrO6RujSgycOd1x9y44eCUQwIqkvIz_9FPMxvQJxMLFxwKyCDYUs

这个我早就看过了,太冗杂,太官方,弄得我晕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单片机和C语言上花了很多时间,现在放下搞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才会问他的发展前景和应用范围 ...

前景挺好的,我有一个师兄据说在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待遇很不错,他就会一样东西,就是verilog,所以学fpga还是很有用

网友E:
能不能说成 能把各种电路按你的要求垒在一起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FPGA跟单片机比较优势在哪?

优势在于单片机办不到的事它能办呀,比如高速通信信号的调制解调。   你没见很多用于通信方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势在于单片机办不到的事它能办呀,比如高速通信信号的调制解调。   你没见很多用于通信方面吗? ...

奥~~~~~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FPGA能造出单片机

这个回答简单而有效 那学FPGA除了verilog之外,还需要啥基础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成 能把各种电路按你的要求垒在一起的东西

有啥画电路嘞,AD行不?编程软件是啥嘞?keil行不?

网友G:
先百度一下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百度一下再说吧!

这是百度完了之后被弄的晕头转向之后发的帖子

网友:
以前的数字电路都是自己搭的,一个译码器、一个触发器、一个非门等等一个个的搭起来做成数字电路。现在用FPGA写两句话,或者画个原理图都实现了
另外一个例子假如单片机上只有3个串口不够用咋办?再加一个单片机?假如我要用20个串口呢(夸张了),那我就用FPGA硬件生成20个串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啥画电路嘞,AD行不?编程软件是啥嘞?keil行不?

用ad 是可以的 keil 不行。

网友:
100000 * 74XXX

网友H:
简单但是不全面非常片面化的描述:FPGA就是一个逻辑门仓库,里面有与门,非门,触发器之类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数字电子用到的零件,然后你用他们的语言写封信高速里面的搬运跟装配工,这里要个什么什么东西,那里给我放个什么什么东西。

网友I:
FPGA就像带数字元器件的万能板,你可以在它内部制造任意的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但是不全面非常片面化的描述:FPGA就是一个逻辑门仓库,里面有与门,非门,触发器之类的一大堆乱七八糟 ...

那楼上有人说可以做单片机值得是用你说的这些东西做主芯片还是在有主芯片的前提下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FPGA就像带数字元器件的万能板,你可以在它内部制造任意的数字电路。

比如单片机开发板、直流电机驱动电路、通信模块还是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d 是可以的 keil 不行。

看起来我还是先把ad弄利索了吧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可以编程的硬件,里面有很多的数字门电路,像与或非、触发器、PLL什么的,你可以用程序定义这些门电路的连接方式,就像面包板上用线把各个元器件连起来,以此实现需要的数字处理功能,比如计数器、分频器、脉冲发生器、串并转换器等等……注意,只是数字处理,如果你想要实现类似电压比较器、AD、DA这些设计到模拟信号的功能的话,单靠FPGA芯片做不到,FPGA的优势在于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可以灵活的根据需要定制功能

像单片机、DSP、液晶屏控制器也都是由一个个门电路组合起来的,楼主有兴趣可以学一下数字电子电路,就知道这些器件的原理了

网友:
楼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只要是数字电路,都可以在FPGA内部搭建。

网友:
任何数字芯片都可以用FPGA实现,如果FPGA资源足够多

网友:
和单片机最大区别就是并行运行,而单片机是串行执行的,

网友:
哈哈,以前有人跟我讲过fpga可以造出138之类你功能就有点理解它是干嘛的了……

网友:
能不能说比cpld强大且复杂的可编程门阵列

楼主:
感谢诸位,大概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