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光猫BUG造成掉线.终于给重现了.让电信给换了个猫.

楼主(2014-01-06):
用电信的光猫无故的掉线.有时上百度搜索字符都掉线光猫重启.有时一天二三次,很严重. 型号:中兴F660

后来发现在百度上搜一长串"特定的"中文加英文字符会造成100%的光猫重启.我用来重现重启的字符是"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TdmSaterOpplindProdrrocb,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null”或它的某一个依赖项。试图加载格式不正确的程序。"在WWW.BAIDU.COM这个页面上搜.

于是叫来电信的现场演示了一下.现场反馈问题给了中兴厂家,后来给换了个贝尔的光猫好了.

我这问题估计是光猫内部的FLASH或RAM时间长老化所致或电信后台对光猫进行了远程升级,同时升级的固件有BUG所致.设备我仅仅只用了半年就出现这问题,更有可能是后者.型号是中兴的F660.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

从这件事可以推出很多掉线的情况是很难重现的,这些呢况会造成严重的不爽.有时双线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特定的字符能否透漏,方便大家测试下?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用这个光猫的,怪不得老掉线了。lz能否提供必死的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定的字符能否透漏,方便大家测试下?

上面写出来了啊.

型号是中兴的F6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用这个光猫的,怪不得老掉线了。lz能否提供必死的测试方法。 ...

写出来了.你可以试下.

楼主:
估计是研发脑袋短路,单个长数据包造成缓冲区内存溢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出来了.你可以试下.

用百度搜"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TdmSaterOpplindProdrrocb,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null”这个试不到复位哦

楼主:
那估计就是设备个案了...

网友:
这种东西叫ONU,这一年我就在捣鼓这个玩意的测试设备,目测过,其实方案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用料差别比较大,光数元器件的个数都能看出来了,有些容易损坏也正常,

网友:
我怎么感觉lz被七层嗅探了呢... 如果不是ONU打开了报文正文部分, 是没道理这样的...

网友:
网络设备主要功能就是寻径和转发数据包,寻径使用的是特殊协议的包,这种包不加载用户数据,转发数据只需要查看包头里的信息就可以了,根本无需关心包里的数据。
特定字符串能让设备出现BUG,那就说明设备查阅了数据包,为什么查阅数据包呢?很明显不是为了寻径和转发,那只能是为了过滤了……

网友:
这个bug太可怕了,如果是遍历内容,用户真的是被强奸了……

网友:
F660的飘过,木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