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USB虚拟串口,给没有弄过USB的朋友。

楼主(2014-01-06):
主函数部分是这样的,很简单,剔除了些官方原来的用不上的。
void USB_To_USART_Send_Data(uint8_t* data_buffer, uint8_t Nb_bytes)
{
//在此处进行USB数据读取处理.
}
int main(void)
{
  Set_System();
  Set_USBClock();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while (1)
  {
                delay_ms(50);
                USART_To_USB_Send_Data((unsigned char *)"Hello\n",6);
  }
}
注意在platform_config.h头文件里面要配置你的上拉电平的引脚,如下:
/* Define the STM32F10x hardware depending on the used evaluation board */
#ifdef USE_STM3210B_EVAL
  #define USB_DISCONNECT                      GPIOC
  #define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Pin_0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EVAL_COM1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elif defined (USE_STM3210E_EVAL)
  #define USB_DISCONNECT                      GPIOB
  #define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Pin_14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_DISCONNECT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EVAL_COM1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虚拟串口本质上还是USB传输,速度超越串口好几个档次,我测试的差不多100+kb/s了。
注意上拉电阻是1.5k的,USBD+和USBD-的电阻可以不接。要接可以接121的。
当然,你的电脑上面需要安装驱动。
祝,玩的愉快。

网友A:
据说官方的有BUG

不知道你这个有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官方的有BUG

不知道你这个有BUG吗

请问什么BUG?

网友B:
能不能把st-link和usb转串口二合一,这样调试的时候就只要一个usb就行了

网友:
虚拟串口长期连接不稳定

网友:
感谢楼主,正要弄!

网友:
我用的很稳定,只是部分需要改改就行了,虚拟串口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我用官方的库改成了双串口,用的STM32F105芯片,测试了下,感觉挺稳定的,很少出现丢数据或者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st-link和usb转串口二合一,这样调试的时候就只要一个usb就行了

顶这个!

网友(2014-03-13):
新手想问下关于USB虚拟串口,查哪个变量可以知道发送完毕了? 速度那么快的话..

网友C:
这个虚拟串口拿来玩玩还行,要在工程上应用还是别冒这个风险。我以前做过实验,虚拟串口死了(特意加干扰源),这还不算什么,这时候将USB拔下来再插上串口都不认了,是真的死了,stm32重启后才能恢复,后来大致研究下,就是官方的程序基本没有做异常中断处理,那还敢用,所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虚拟串口拿来玩玩还行,要在工程上应用还是别冒这个风险。我以前做过实验,虚拟串口死了(特意加干扰源) ...

它给你写了个Frame,自己加上呗,什么休眠模式,自动重连什么的,然后再到阿莫来共享。

网友(2014-05-12):
这个帮我大忙了,谢谢!

网友:
Mark 虚拟串口~

网友(2014-07-13):
你好,这个文件提示 Virtual_COM_Port.zip 病毒 ????????????????????

网友:
本质上还是USB传输?那电脑上面是不是用串口助手来接收

网友(2014-09-12):
刚想弄个,资料收藏了。

网友(2014-11-01):
先记下来~

网友:
收藏备用,谢谢分享!

想请问下楼主,这个串口最大一包支持多少字节的数据?

貌似之前我整了个只支持到64个字节,端点0好像只能配置到 64byte ?

需要用队列吗?

网友(2020-10-19):
这个有没有多次发送数据时, 间隔时间小就丢数据的问题?

网友(2021-10-19):
谢谢!正准备研究这个,下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