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里面的ADC怎么没看到有线性等精度参数?

楼主(2014-01-06):
如题,Kinetis里面的ADC怎么没看到精度参数呢?

楼主:
外部参考的输入阻抗也没看到有?神马情况?

网友:
芯片手册上好像没有这些参数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款芯片?

网友:
AD的部分参数确实没有,FSL也已经注意到了,可能会在后续的手册修改版本中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