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被劫持怎么办?被这个http://www.hao123.com/?tn=96688528_hao_pg...

楼主(2014-01-06):
我设置了hao123作为主页,但是每次点开IE之后都在地址栏显示http://www.hao123.com/?tn=96688528_hao_pg,网上搜了一下是被劫持了,但是杀毒杀不到,网上的办法用过了还是没有用,请坛友支招

网友:
检查下IE的加载项, BHO什么的

网友A:
很简单   看看是不是装了 快播   如果是  那么到 设置 - 其他  里面  把打钩的 选项 都 关掉 就行了

网友B:
右击你的IE图标,看看里面最后参数是不是那个网址。

楼主:
主页设置都是对的,但是一打开IE依旧是那个烂链接,搞的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看看是不是装了 快播   如果是  那么到 设置 - 其他  里面  把打钩的 选项 都 关掉 就行了 ...

办公室的电脑,没快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击你的IE图标,看看里面最后参数是不是那个网址。

网址正常,但是一打开IE地址栏还是那个长长的域名

楼主:
刚下了这个用了,删除了注册表的垃圾,没再出现过这个问题,主页怎么会被这样的劫持?是哪个软件捣的鬼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下了这个用了,删除了注册表的垃圾,没再出现过这个问题,主页怎么会被这样的劫持?是哪个软件捣的鬼啊 ...

再推荐一个avast 有清浏览器功能,+ccleaner 绝配

网友:
话说我用了老毛桃U盘启动盘之后,会自动在C盘放一个脚本并设置成开机自动运行,脚本的功能就是恶意篡改浏览器。现在的国产软件很多都在费尽心机地劫持用户电脑,处处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推荐一个avast 有清浏览器功能,+ccleaner 绝配

谢谢,这个主页被劫持的事情搞的我今天都不安定,上个网得小心翼翼的,怕被盗号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