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PADS Logic 9.5好看的颜色配置方案

楼主(2014-01-06):
类似Ti的那种最好不过,

或者其他能让眼睛稍微舒服点的。习惯亮色背景
看了一楼的回复,找了一个原理图做参考,配置了半天就是配置不出来想要的效果,只能等大神了,发个文档给楼下作参考

网友:
多下几个别人设计的PCB,然后找个喜欢的,保存下颜色配置就是了

网友:
不喜欢白色背景

网友:
看着像ORCAD的, 可以先在ORCAD里建一个空的原理图,然后导入到pads。

网友A:
PADS Logic 软件不适合使用白底的界面.
附为我的默认配色方案.

网友B:
以前在上家公司的时候,我做过这活,那时想大家都用统一的颜色多好,后来才发现每个人的审美观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4-02-28):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上家公司的时候,我做过这活,那时想大家都用统一的颜色多好,后来才发现每个人的审美观都是不一样的 ...

那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的!

网友C(2015-01-24):
引用 网友A:
PADS Logic 软件不适合使用白底的界面.
附为我的默认配色方案.

请问,为何不适合使用的白底的界面呢,还想改成跟OrCad差不多的配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何不适合使用的白底的界面呢,还想改成跟OrCad差不多的配色呢

改成白底后总感觉怪怪的, 没有 Orcad 看得舒服, 也许我习惯了黑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觉得默认的都比白底的好看。

网友:
我也习惯了黑底 舒服。

网友:
试试这个配色

网友:
这个黑底的配色倒是保护视力。

网友:
感觉楼上几位的配色都不错。

网友:
PDF的白色背景看的不习惯。还是喜欢黑色背景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把别人的配色方案以文件的方式加载到我的设计文件里去呢?

我死活都找不这方面的功能!

放到这个目录.

网友:
给个个人觉得看着舒服的配色你看。找了一下配置文件,但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用。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ettings

截图的颜色没有屏幕上的看起来好看。差多了。但配出来看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2015-12-23):
关注一下,很难配好一个舒服的,感觉默认的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 Logic 软件不适合使用白底的界面.
附为我的默认配色方案.

cf是什么文件

网友A:
PADS Logic 配色配置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ADS Logic 配色配置文件.

layout 用此配色好像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layout 用此配色好像无效?

这里一直讨论的是 PADS Logic.

网友:
你这个是orcad的默认颜色配置,我就用的是这种

网友:
搭车求个 4层 6层 8层Layout 颜色方案

网友:
要看个人的审美了,按自己喜欢的颜色配呗

网友(2017-02-20):
收藏了。谢谢,正在找配色。

网友:
收藏了,很好,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