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里面的ADC精度如何?怎么没看到相关参数?(已解决)

楼主(2014-01-06):
Kinetis里面的ADC怎么没看到有线性误差,温度系数,满刻度误差,初始精度等参数呢?
因为要做的产品要求精度高一些,没有看到数据,不敢用呀,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外部参考的输入阻抗也没看到有?神马情况?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Kinetis的那个系列?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到官网查过你对应MCU的Datasheet?

楼主:
查看过了,没有看到有16位的相关参数啊,12位有些满刻度误差等参数,但也不全;
是K10P32M50SF0,ADC部分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过了,没有看到有16位的相关参数啊,12位有些满刻度误差等参数,但也不全;
是K10P32M50SF0,ADC部分截 ...

感谢你的回复,我要询问一下文档部门,你给我一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过了,没有看到有16位的相关参数啊,12位有些满刻度误差等参数,但也不全;
是K10P32M50SF0,ADC部分截 ...

16位的单端的参数的有些提供了,有些没有提供.没有提供的请参考12位的指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过了,没有看到有16位的相关参数啊,12位有些满刻度误差等参数,但也不全;
是K10P32M50SF0,ADC部分截 ...

楼主,你好。
我已经与ADC测试部门确认过,ADC 16位的关于你提到的参数,由于测试平台对噪声及温度要求很高,目前ADC部门正在采用
新的测试方法测试,没有得到全部的数值,当然如果你想得到已测试出的值,你需要与当地代理商联系,签署NDA后,才可以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已经与ADC测试部门确认过,ADC 16位的关于你提到的参数,由于测试平台对噪声及温度要求很 ...

谢谢!什么叫“签署NDA后”?如果没有相关的精度参数,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了,我还是选用专业的ADC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什么叫“签署NDA后”?如果没有相关的精度参数,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了,我还是选用专业的ADC吧 ...

NDA是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保密合同,如何你对ADC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比如使用MCU自带ADC,应该可以应付啊,
最好你可以测一下,看是否符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NDA是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保密合同,如何你对ADC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比如使用MCU自带ADC,应该可以应 ...

性能参数类的数据,还要什么保密的,人家的ADC参数都是公开的,和MUC的时钟多快,flash多大一个道理,没有官方数据,让用户怎么能测得出来呢?还是算了吧,说的16位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在炒概念,连个参数都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的建议,就像六楼说的,对于16位模式的参数,目前只提供了部分,另外一些也正在做最后的测试及确定,也如我前面说的有些数据测试对平台环境要求较高及花费的时间也很长,这一点请你理解。
毕竟MCU自带16位ADC,在市场上是很少见到。

网友(2014-03-14):
性能参数也要NDA了?

网友:
呵呵,这种东西也要NDA,不用也罢

网友:
什么时候这种参数也需要签署NDA了。。。。
是不是还没做好测试,或者只是位数达到了参数不行在改进?
等得到好看的数据了才会公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