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

楼主(2014-01-06):
(1) 电源输入 如5V,是先大电容后小电容     芯片输出  是先小电容  在大电容???
(2)一般大小电容选用是多少  47uf   0.1uf???

网友:
我也是,尤其是搞无线充电的时候,高频滤波应该怎样做?

楼主:
看来没人回答吗

网友:
一般取0.1uF靠近芯片,去耦。10uF或4.7uF的电容可以在稍远的地方加,可以几个芯片共用一个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意思啊,一般大电容我比较喜欢加在电源总的输入端,一般用的是10uF或者4.7uF,0.1的话在芯片电源引脚附近

网友(2014-02-09):
你要理解电容的作用,大的是储能,放外面,小的滤波放里面。。。否则小电容还怎么起作用。

网友:
谨记了 高手啊